求助各位大师

楼主(2019-03-10):
有朋友赠送一堆电子管,其中有二个FU7,可惜的是其中一个屏帽已脱落,请教各位大师,此类情况是否有办法拯救,如能处理,如何处理为好。谢谢。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fu7

网友A:
有,找个坏管去掉个帽子焊上,粘稳。

楼主:
很遗憾发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找个坏管去掉个帽子焊上,粘稳。

先焊接,后用胶水粘上帽子吗?但应该选用什么胶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找个坏管去掉个帽子焊上,粘稳。

屏极引线残留长度极短,不知道玻壳会不会因焊接温度而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极引线残留长度极短,不知道玻壳会不会因焊接温度而损坏?

快速焊接问题不大,用好烙铁和焊锡。。。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压缩图片\FU7.jpg

楼主:
还是发不了图

网友B:
图片必须小于550K,大了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必须小于550K,大了发不了!

我已用压图工具压缩过了。但还是发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用压图工具压缩过了。但还是发不了。

图片尺寸也不能太大,把图片尺寸设置成长800  宽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尺寸也不能太大,把图片尺寸设置成长800  宽600

填写了图片的地址,设置了宽和高。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尺寸也不能太大,把图片尺寸设置成长800  宽600

我这没有弹出像你那样的对话框

网友C:
发图似乎只能用CHROME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图似乎只能用CHROME浏览器

是这样啊,我用的是win7自带的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图似乎只能用CHROME浏览器

我下一 试试

楼主:
下了个谷歌浏览器,还是不行

楼主:
屏极引线残留长度很可怜。

屏极引线残留长度很可怜。

楼主:
哈哈,终于成功了

网友:
百度搜索 XnView+
我用的是这款图片软件,对话框就是这里面的,功能强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焊接,后用胶水粘上帽子吗?但应该选用什么胶水呢?

用常见的那种双管胶,也叫“哥俩好”,固化的很快!

网友B:
能漏出点铜丝就好办一些,实在找不到电极帽就只能用导线直接焊接到屏极电路上了!并固定好电极引线,做好绝缘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漏出点铜丝就好办一些,实在找不到电极帽就只能用导线直接焊接到屏极电路上了!并固定好电极引线,做好 ...

准备搞个外径8mm的铜管胶上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常见的那种双管胶,也叫“哥俩好”,固化的很快!

不知道这胶水能不能挡得住电子管坡壳的高温,听说可能达到摄氏250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胶水能不能挡得住电子管坡壳的高温,听说可能达到摄氏250度?

只知道它的粘接强度很高,至于是否耐高温,刚刚百度了一下,却众说不一!您再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它的粘接强度很高,至于是否耐高温,刚刚百度了一下,却众说不一!您再确认一下!

谢谢朋友,前几天在TP上看到一款T300ab强力结构胶,能耐高温摄氏2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