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电动工具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2019-03-11):
      买了个电动工具电池,没有配套充电器,想从淘宝买个21V锂电充电器,改一下接头充电,有人说充电器的负极接电池的“ - ”,正极接电池的"T "极,但有人说接 "+" 极 。究竟哪个正确?

TB2yVHzxHBmpuFjSZFAXXaQ0pXa_!!1693930681 (1).jpg

网友:
电源正接电池+

网友:
当然正极接正极

网友:
我拆过这样的充电器,确实有接T极的,疑惑中

网友:
没有5.5的充电接口?一般电池都有,反正我的有。

网友:
一般手电钻锂电座充都是正极接电池的"+" 极,负极接电池的"T "极。我拆了几款座充,有三节锂电12.6V、四节锂电16.8V和6节锂电25.2V的座充,都是这样的接法。
我画了其中一款12.6V锂电座充的电路图,参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33168

网友:
如果电池上有5.5空心充电口,大多数都是芯接电池的正极,外皮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接电池的负极。但也有将肖特基二极管串在正极上的。

网友:
从标识上看,当然是正接正,负接负了,至于T是指的温度探测端,如何接,这个要看充电器了,通常是接的内部温度检测端的,如果温度过高了会减少充电电流直至0

网友(2019-04-12):
有的充电器有三个插片,有的是2个,T应该是温度,一般充电端会标记C,- ,C 是充电正极

网友:
正负极就是电池的正负极,接在这里充电就跨过了内部的保护电路,里面的电芯容量不一定平衡充电有过充电可能。充电器电压不符合就100%过充电电池损坏。
我测量过我一工具,T与充电5.5端口正线并联。说明是充电口,内部有充电电路,输入电压21V到88V宽电压输入,别的电动工具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