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电路是否适合作为3串,11并的LED灯的供电电路?

楼主(2019-03-11):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电路是否适合作为3串,11并的LED灯的供电电路,还需要如何修改?

为何提示服务器错误,无法上传照片?Server (IO) Error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电脑传不上图片,只能用手机上传啦,负载部分改为11个并联的3串加200欧的灯排,每个灯排可以用12伏供电。

网友A:
这个是阻容降压方式供电,不适合用在3串11并,因为工作电压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电脑传不上图片,只能用手机上传啦,负载部分改为11个并联的3串加200欧的灯排,每个灯排可以 ...

33个LED串联用这个电路比较好。

网友C:
电容降压适合串多并少,你是并多串少,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阻容降压方式供电,不适合用在3串11并,因为工作电压太低了。

谢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个LED串联用这个电路比较好。

谢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降压适合串多并少,你是并多串少,不适合。

谢谢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