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灯711-2开机管子烫的问题

楼主(2019-03-11):
新手请教,最近收了个红灯711-2机芯,中波能收一个比较清晰的台,开一会后6p1这个管子非常烫 手都不能碰,其他管子还好,问下大概什么情况,也不敢开太长时间

网友:
记得6P1正常工作的表面温度超过100度了~!

网友:
楼主难道是90后?刚知道电子管?6P1,6Z4不烫手收音机就不会响!

网友:
功放管发热烫手很正常,何况现在市电压电普遍较高,其耗散功率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电子管收音机与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集》关于红灯711收音机的说明里,给出市电电压达到240V串连电阻降压的办法。

网友:
        6P1烫手看来是正常的,不过6Z4也应该很烫吧。

网友:
夏天还要烫手。一烫一个泡。

网友:
6P1就是很烫,不能用手摸。简单判断,管子屏极不红就没有问题。

网友:
6P1强放管,灯丝功率大点,发热很正常,不热才不正常。711-2是带磁棒的吧,电磁环境好的话应该收台不少

楼主:
感谢 指点 ,711-2 是不带磁棒的 准备参考论坛的帖子 加个磁棒试试看

网友:
凡是功放管。整流管都有此情况,只是微高低点罢

网友:
不烫才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