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电感表量了一下两个变压器,蒙了

楼主(2019-03-11):
1号,购买的成品,截面25*50,220绕组电感量2亨利。
2号,自己绕的,截面25*32,220绕组电感4.74亨利。
其中2号算下来只有1500欧阻抗,空载计算一下,150毫安,太可怕了吧。

网友:
      用电感表测量带铁心线圈的电感量误差很大,因为电感表的测量电流很小(微安级),测出的电感量是磁化曲线起始点的电感量,它不能表示铁心正常工作时的电感量,因此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电源变压器功率越大,初级电感量越小,功率越小,电感量越大。5瓦以下电感量在10H.以上,100瓦在1H左右。空载电流不是电压除感抗。

网友:
同等铁芯下,线的粗细、匝数多少、绕的方法都有影响。何况铁芯不同!

网友A:
你可以给变压器初级通220v/50Hz电实测一下空载电流,换算出阻抗,再除以314就可以得出电感。比较一下和用电感表测量的有多少差别。

楼主:
另外,这个小的我绕了16圈,电感0.388毫亨利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B:
变压器不适用欧姆定律,有电感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不适用欧姆定律,有电感成分

换算阻抗了。

楼主:
为什么截面大的电感小,小的电感大,诺大电源牛,电感不如输出牛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截面大的电感小,小的电感大,诺大电源牛,电感不如输出牛大。

匝数不一样。

网友:
对于有铁芯的电感, 应当在额定电压下测量.

网友:
        铁芯横截面积大每伏匝数少,窗口面积大所用导线粗,电感量就小是吗?

网友:
频率不一样。

网友:
短路变压器低压边,再测电感。

网友:
你好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绕电感的数据,总共多少匝,多么粗的线

网友:
不会吧!楼上几位说法应该有误区吧!电感量跟电压、频率有什么关系啊!
电感量是线圈的客观量,你顶多说万用表测不准罢了!

楼主:
我这个数据肯定有问题了,下午我再多找几个变压器,测量一些数据就真相大白

网友:
电感表只能测量空心线圈的电感,铁芯电感有激磁电流,满足基本的激磁电流才能出现变压器的特征。电感表提供的是微安级电流,会被短路的。

网友:
看下电源变压器空载电流的公式就清楚了!

网友:
还有LZ那样算的啊?!

网友:
空载和额定负载下的感抗是不一样的,可以参考16楼的说法。

网友C:
在设计电源变压器时不必考虑初级电感,电源频率为50Hz时,No(匝/伏)=450000/Bm·Sc   Bm是硅钢片最大磁通密度,Sc是铁芯截面积,如果Bm相同,则铁芯截面积小的匝/V反而多,截面积大的匝/V少,No与Sc和Bm成反比,而电感与匝数平方成正比,因此功率小Sc小的反而比功率Sc大的变压器电感大如果Sc大Bm也大其匝/V更少。一些网友利用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变压器,发现功率越小其初级电感越大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设计电源变压器时不必考虑初级电感,电源频率为50Hz时,No(匝/伏)=450000/Bm·Sc   Bm是硅钢片最大磁通 ...

感谢白居不易版主!

楼主:
今天上午又测量两个老牛,一个是40年前的老山寨六灯牛,一个是上无三厂的输出变压器5000:8,结果果不其然,大的2.53,
小的5.75,漏感0.15.

楼主:
图就是这个

网友:
所以电源变压器代用矿机输出变压器要选功率小的......

网友:
多量量---也能涨涨知史---------

网友:
白版已经说了,设计绕制电源变压器对电感是不需要求的。下面是影响电感的物理量。
这里没有考虑气隙对电感的影响。

网友D:
       变压器一般不求电感值。对于电力变压器在制造完成后要做很多试验,其中有一项实验叫开路试验。通过开路试验可以测得开路时的输入电压、电流和有功功率,此时认为所有的有功功率都是绕组的铜产生的,可以求其电阻值。再根据总的电抗值(电压除以电流)这样就可以求出电抗值了。通过电抗求电感就太容易了。x=2*pi*f*L有此式就可以求得电感值了。
       变压器电感的粗略测量:
1)绕组的空载电感,也叫励磁电感,这个电感量不是线性的,一般会随着电压的升高而降低(铁芯饱和),可用电压-电流法在额定电压附近测量,测量得到的电压除以电流即可得到阻抗(X=U/I),然后根据L=X/ω得到电感量。这里忽略了绕组直流电阻和铁芯损耗的影响。
2)绕组互感或漏电感,这个电感量一般是线性的,可将付(原)边绕组直接短路后在原(付)边用电压电流法测量。
     以上的方法只适用工频变压器,如果是高频变压器应当使用交流电桥在变压器的工作频率附近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给变压器初级通220v/50Hz电实测一下空载电流,换算出阻抗,再除以314就可以得出电感。比较一下和用电 ...

说得对,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一般不求电感值。对于电力变压器在制造完成后要做很多试验,其中有一项实验叫开路试验。通过 ...

感谢于版主,我主要想看看这种铁芯磁导率,通过简易办法测量计算,有办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于版主,我主要想看看这种铁芯磁导率,通过简易办法测量计算,有办法么?

粗略的办法你用30楼的公式反推一下试试。这样只有铁芯导磁率μ是未知数,其余都是已知数代入就可以了。

摘一段。
说起磁导率μ的测量,似乎非常简单,在材料样环上随便绕几匝线圈,测其电感,找个公式一算就完了。其实不然,对同一只样环,用不同仪器,绕不同匝数,加不同电压或者用不同频率都可能测出差别甚远的磁导率来。造成测试结果差别极大的原因,并非每个测试人员都有精力搞得清楚。本文主要讨论测试匝数及计算公式不同对磁导率测量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又测量两个老牛,一个是40年前的老山寨六灯牛,一个是上无三厂的输出变压器5000:8,结果果不其然, ...

电源变压器的硅钢片是对插的,输出变压器是顺插(留空气隙),如果把电源变压器的铁芯改为顺插,其电感还要减少约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变压器的硅钢片是对插的,输出变压器是顺插(留空气隙),如果把电源变压器的铁芯改为顺插,其电感还 ...

我还是转不过弯,小输出截面小,还顺插,电感比大电源变压器还大两倍……可能测量的表电流小,没有接近工作电流工况?

网友:
这个表只能测小电感元件,不能测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转不过弯,小输出截面小,还顺插,电感比大电源变压器还大两倍……可能测量的表电流小,没有接近工 ...

      这点很好理解,电感量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与其他参数的倍率成正比,因此匝数的增多使电感量成平方倍增大,加之铁心的起始导磁率是一个常量(200~400),因此决定起始电感量大小主要取决于匝数的多少,小变压器匝数多因此也就感觉电感量大了。

网友(2019-04-16):
好文章,

补充内容 (2019-5-3 10:05):
今天又学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