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6或者7129芯片的万用表,何种方式校准才对?

楼主(2019-03-12):
网上查了一下资料, 7106基准电压是100mV,7129基准电压是1V。很多都说通过短接引脚,让表头自检基准电压,然后,调电位器,让读数9999或者9998,9997之类,尽量接近基准电压完美的读数!
还有说是应该找一个比如AD584的基准电压源进行校准?
但我注意到,比如调整电位器,让读数和AD584标定值一致后,测量万用表的基准电压,离100.0mV或者1.0000V差的很多!有时候基准电压读数可能也就是9973之类的,离9999之类的完美值差很多!
到底是应该跳准基准电压值还是调和高位表的对比测量值?
到底改以各种方式校准呢?

网友:
7106的100基准没有台表不好测,内阻很大,一般表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