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器大学问

楼主(2019-03-12):
好长时间了,发现剃须刀不好使,转速慢,剃不静,还有生薅的感觉,以为刀片磨损。今日想起以前维修过,并且调换过马达接线,是不是旋转方向有影响呢?重新调换一下马达接线,再试,转速快了,剃须没有疼痛感觉了,剃的干净了,原来这里学问还挺深。第一,不同方向,可能马达电刷受力不同,导电效果不同,进而影响转动;第二,动静刀片切角不同导致剃须效果不同。分析出这两点原因,不管咋说,好用了就开心了。原来是逆时针效果差,改后是顺时针效果好。

网友A:
师傅,那个刀片也有方向的吧。

反正我看飞利浦的圆头,刀片有方向的。

如果刀头不快了,涂点抛光膏到玻璃板上,可以磨一下的。

网友B:
这个方向性应该有讲究的,还是改回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那个刀片也有方向的吧。

反正我看飞利浦的圆头,刀片有方向的。

我的机器是很早以前上海产的,刀片是整体的,放好就行了,不会错了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那个刀片也有方向的吧。

反正我看飞利浦的圆头,刀片有方向的。

短时间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向性应该有讲究的,还是改回去吧

现在好使了,应该是对的,以前捣腾错了。

网友:
正转刮胡子,反转磨刀片~~!

网友:
是维修接反了,现在这个旋向是对的

网友:
反转肯定不行,一是连接刀片转轴是斜面的,难以带动刀片,二是刀片刃口是有方向的,反转无法配合丝网切断胡须。
打开看转轴,应该朝哪个方向转,一目了然,

网友:
估计现在反转剃须,是主要靠的钢网的棱边。

楼主:
原来嫌胡子长的太快,剃也剃不静,现在嫌胡子长的太慢了,几下就完活了,真的不一样。

网友:
刀片方向反转你一根胡子也刮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