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做的中波波段吸收电路实验成功了!!!!!

楼主(2019-03-12):
在矿石机接收过程,最怕的是有一个本地强台干扰弱信号的接收和收听。论坛上的朋友一般常采取的办法是增加吸收电路,常用的吸收电路有LC串联式,LC并联,这些吸收电路有一定的吸收强信的效果,但吸收特性不尖锐,吸收不彻底。同时对旁边的电台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造成吸收点电台两旁的电台也会损失一定能量。为了提高对强信号的吸收效果,减少对旁边电台的影响,我试验采用了电视机里图象中放前的邻频道伴音中采用的T形吸收电路,用到中波强台的吸收上来。T形吸收电路具有很深的吸收特性,能把能量吸收深度达到只乘下不到百分之一的程度。吸收频率曲线非常尖锐。对旁边的电台影响很小。T形吸收电路的原理以前发过贴子,这儿只讲应用。不再详细讨论了。先看标准的吸收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效果,讨厌的强台干扰就可以消除了。有空做个试试。

今天用的是信号发生器试验的,还没有用天地线实际试验,晚上又试验了一下,当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的信号调节过强时,超出一定强度时,发现吸收效果变差,有点象过载似的,所以,吸收电路工作还要经过实际试验,强度在允许的范围内,吸收效果非常好,超过一定强度时,效果受到影响,由于信号发生器的信号强度跟实际接收时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我这天地线也拆掉了,没有条件直接试验,要大家做了试验才能看到最终效果。另外因为正常情况下吸收得比较好的时候,也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调节好吸收频率点和可变电阻后,可以手对旋钮的感应影响,手离开时,吸收频率会发生一定偏离,这是个受到手感应的影响。经过分析后也感觉比较好理解,因为吸收带宽越小,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越明显。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也一起制作参加试验,才能在实际接收听中去实践和检验。因为信号发生器的强度跟实际信号的强度不知道是不是差不多情况。还要进一步试验才行。今天只是初步试验。明天接着试验。可惜我这没有本地中波台,天地线也没有了,大环直接接收的信号又弱。没法在实际情况下去实践体会 。

楼主:
吃了饭回来了,接着发贴,前面发的是电路图,现在再发实物图和实验图,然后再讲试验过程
图片发好了,接着试验过程和试验效果。这个吸收电路有一个输入端和输出端,其实不分前后,都可以用。为了试验方面,我在吸收电路后面设计了一个检波电路,这样可以直接试验吸收的效果。开始设计了个表头,想通过指针的偏转来显示吸收效果,但后来发现无论信号多少强弱,指针几乎不动,最后发现是由于信号加入的方式关系,造成检波后的直流分量很小,所以指针几乎不动,但不影响耳机发声,所以通过耳机里的音量来判别吸收效果最直观的体验,所以,干脆把表头拆掉实验也完全一样,当然也可以把交流毫伏表接在耳机两端观察,但不定测量,通过耳机也可以了。

  试验过程:
              第一步:先通过信号发生器把中波信号通过导线接入输入端。这样很容易改变信号的频率来试验。也可以改变信号的强度。有幅度调节。连接好电路,打开信号发生器,按个检波功能开关,则高频信号通过吸收电路后进入检波电路,最后的音频信号通过耳机发生,信号发生器的音频频率也可以选择的,这个就不用介绍了。通过打开信号发生器,按入检波功能开关后,耳机里立即传来音频信号,由于信号发生器是直接导线输入,所以音量一般比较大。可以通过音频信号幅度调节到合适的大上。

               第二步,在听到耳机里音频信号后,调节吸收电路中的双联电容,当双联电容转动到一定位置时,音量急剧变小,调节到最小位置。这样吸收电路的听收频率正好跟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一致。这个时候,音量已经很小很小了。但可能还是有一点听得到。

               第三步,调节电位器,就是一百欧姆的那个可变电阻,使耳机中的音量进一步减少至几乎听不到声音。因为在调节过程,能明显听到音量的高低变化。一般吸收电路的那个吸收电阻,(就这样称呼它先)实际值大概在几欧姆至几十欧姆。所以采用一只一百欧姆的可变电阻来调节,太大了反应不灵敏,太小了,可能在调节值外面了,调节不到最佳状态。通过调节,电位器大概仃在三十到四十欧姆位置左右,音量就几乎听不到了,达到了几乎完全的吸收,
                第四步,在调节到吸收点和最佳状态后,如果调节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改变,偏离吸收点以后,发现在音量立即恢复到几乎是正常状态,感觉不到吸收电路对吸收点以外的影响。这个就是T形吸收电路的神奇之处。比一般的LC回路的吸收效果要好得多。
制作时的注意点及参数的设计。

注意点一。因为用的是双联电容,二个双联中间连接着一个小阻值的可变电阻,二个双联可以看作是并联关系。所以,在设计频率范围时,双联应该并联起来计算 。然后在确定电感量,这个跟中波矿石机计算 一样,只要能设计在中波范围内。
注意点二。T形吸收电路可能灵活运用,可以接在天线回路,也可以接其它回路里,这儿发个应用实际电路给大家作为参考。
实验结论。

实验结论。T形吸收电路从理论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吸收效果。实际上可以达到耳朵听不到声音的效果。这个结果来源于T形吸收电路中有负阻效果的结果。从而利用空上负阻效果来抵消电路的实际电阻损耗。通过实验也得到了验证。希望感觉兴趣的朋友,和在矿石机接收过程遇上有强台压制的情况下,采用这个电路试验一下看看效果,也许会有惊喜产生。或者象我提供的电路一样做个试验看看。是不是也会得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
好实验,期待好结果!

楼主:
以前发的T形吸收电路贴子,想详细知道的可以连接进入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网友B:
这是把矿机提高层次的工作,不能满足于收到一个强台就算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把矿机提高层次的工作,不能满足于收到一个强台就算行了

这是灭强台,收弱台。这下再也不用担心矿石机受强台欺凌了。

网友C:
        是不是所说的陷波器?

网友:
融会贯通, 移花接木, 把电视机中的T形吸收回路移植到矿石机中,解决了强台干扰问题, 也是创新. 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所说的陷波器?

吸收电路就是大家俗称的陷波器,只是T形陷波器由于特殊的结构,对某一频率的信号吸收得非常深,具有非常尖锐的吸收曲线。从而对邻近的信号影响非常小。所以,套用到矿石机中遇上强台干扰影响弱台接收时,能发军它的独特作用。这次实际试验也得到了证实。实用性,针对性很强,有兴趣的可以试试,这个电路的核心在于那个可变电阻的加入。在调节中能感觉出,当调节可变时,音量减少到很小了,但还是听得到一点点,当调节可变电阻时,音量进一步减少,几乎到听不到的程度,我这试验几乎是完全听不到了。偏离听收点时,音量恢复正常,几乎感觉不到它对旁边的信号的影响。

网友C:
        祝贺您陷波器研制取得重大突破,为提高矿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做出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您陷波器研制取得重大突破,为提高矿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做出贡献!

一般情况下可能不太用得着,但遇上强台干扰麻烦的时候,估计能发挥出很理想的效果。

网友D:
矿机用LC中波吸收电路听567天津相声台,总窜入603北京台一大一小,改绕几种磁环线圈也见效不大。看到版主介绍的T型吸收电路,太棒啦一定要试试,而且也使我的复旦等容铜双连物尽其用。楼主圣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机用LC中波吸收电路听567天津相声台,总窜入603北京台一大一小,改绕几种磁环线圈也见效不大。看到版主介 ...

复旦双联并起来容量大概在740P左右,那电感量大约应该为120UH。可变电阻取100欧姆。电阻连接很简单,这个T形吸收电路也能达到中波范围的调节。电感可以采用磁环磁棒绕制,当然磁环最好了,电磁波不太容易外泄。

网友E:
谢谢版主分享,天气好点试试玩一下,现主要太冷不想动手我这离转播台太近,就只能收听中国之声,満刻度都是中央台,信号晴天可达15ma,雨天最低12ma。无法听其他台

网友F:
你用两台信号发生器才能验证吸收效果。按照你所述始终只有一个信号,当信号发生器调到另一个频率时,实际上前一个频率就没有了。用一强一弱两个相邻的信号试试。

网友:
我没有做以上实验,只是想象的,这个吸收电路会是矿石机的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两台信号发生器才能验证吸收效果。按照你所述始终只有一个信号,当信号发生器调到另一个频率时,实际上 ...

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但你再细想一下就会明白,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耳机前只是个检波器,没有选频作用的,我从低到高调节信号发生器,就相当于扫频仪的作用一样,频率从中波低端到高端是慢慢变化的,如果频率不在吸收点上,那么音量是一个响的,如果频率调节到吸收点,音量才会听收掉,听不到声音了,你说的要用二个信号发生器试验也不是可以,明天我看情况试验一下,但我觉得这样试验完全可以了,因为吸收电路就是要有二个特点,离开吸收点的频率进来,几乎没有影响,跟吸收点相同的频率进来,深度吸收掉它,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用多个发生器,跟一个发生器连续调节频率没有什么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分享,天气好点试试玩一下,现主要太冷不想动手我这离转播台太近,就只能收听中国之声,満刻度都 ...

你这信号有点太强,夸张了,正好试做一下实验,就象挡住太阳看星星的感觉。你抓紧试验一下。

网友F:
楼主,要是你有两台信号发生器,还是再试试,这样是不是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是你有两台信号发生器,还是再试试,这样是不是更直观。

你说的对,明天想办法试一下
,你说的在理,我也想试验一下

网友G:
感谢版主分享实验结果,想请问一下,假如你把900k的信号抑制成功后。信号发生器调到900零几k就马上能听到正常耳机发声?是逐渐发声加大还是突然加大到正常?从无声到正常大概间隔1k还是2k还是???理论上这个间隔是不是9k以内就可以了?

楼主:
你的建议很好,可以试验二个频率最接近能相差多少分离。,当然最好还是扫频仪观察吸收特性曲线最为直观。我没有扫频仪,准备到时候让有扫频仪的朋友给测试一下。我有二台信号发生器,一个数显的,一个刻度的。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版主分享实验结果,想请问一下,假如你把900k的信号抑制成功后。信号发生器调到900零几k就马上能听到正 ...

主观感觉上带宽应该极小,明天只能先用信号发生器试验一下,到时候再让有扫频仪的朋友测试一下,感觉有点象黑洞,不是那么缓慢的减少。好在我有一个数显的信号发生器,今天没用,用的是刻度盘的,今天只是安装好初步用耳机试听了一下,明天用你的办法试验一下,先弄到没声,记下频率,再调节到正常出声,看看频率相差多少,这样也能初步测试一下定量分析效果。

网友H:
恭贺许版主试验成功T型陷波器,造福广大矿石收音机爱好者。有空也做一个玩玩,再次祝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复旦双联并起来容量大概在740P左右,那电感量大约应该为120UH。可变电阻取100欧姆。电阻连接很简单,这 ...

我的复旦双连并起来大约400P左右,麻烦版主帮我看一下电量取多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贺许版主试验成功T型陷波器,造福广大矿石收音机爱好者。有空也做一个玩玩,再次祝贺!

老虎哥好,这个真的很神奇的效果,你抓紧做一个试试,不用装在矿石机里,接在天线和矿石机之间就行,做个盒子式的,就象他们做的阻抗变压器盒子一样,用的时候装上去,没有必要用的时候不用。你可以做了让上海的朋友用扫频仪测试一下特性曲线,特别是带宽指标。 今天只是主观试听试验,明天再用信号发生器试验一下分离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虎哥好,这个真的很神奇的效果,你抓紧做一个试试,不用装在矿石机里,接在天线和矿石机之间就行,做个 ...

好的,很给力,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复旦双连并起来大约400P左右,麻烦版主帮我看一下电量取多大。谢谢。

你这个并联总容量400P,电感量取220UH就行。最好采用磁环绕制,减少辐射影响。

网友A: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效果,讨厌的强台干扰就可以消除了。有空做个试试。

网友:
好点子!期待新的试验结果。

网友I:
相信该T形吸收电路比LC电路效果好。在单边带虑载波的电路里也看到了RC的双T吸收电路。

1、能否实际上机试验?相信楼主或其他坛友可能有条件。(本人新房子无长天线,正想方法)
2、楼主在各个电路里喜欢用切换电容的方式进行天线与调谐回路的匹配,请问这样比天线线圈抽头切换方式效果好吗?我以前试过总是电容大了略好,没有最好点;我试的结果天线接入方式是直接在调谐线圈抽头接入,比电感耦合要声音大(能直接听出来,还有最好点),所以电容式我一直困惑(因方便很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相信该T形吸收电路比LC电路效果好。在单边带虑载波的电路里也看到了RC的双T吸收电路。

1、能否实际上机 ...

关于电感抽头和电容抽头的选择应用比较,主要有以下有个明显差异提供选择。原则上各有特色。要看怎么使用。比较之一,对分布电容的影响,电感抽头式,由于抽头直接接天地线,分布电容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对高端的影响。天线匝数越多,影响越大。而采用电容抽头,则由于由和天地线直接连接变成了电容耦合隔离连接, 这样天地线的分布电容,对调谐电路的影响就会减少。对中波频率范围的影响就会减小。电感抽头变化天线线圈的匝数时,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变化比较明显,例如天线匝数增加时,灵敏度会提高,主观感觉上就是电台的音量提高明显。实际上是牺牲选择性为代价,但在电台不多的情况下,往往感觉不到选择性的明显影响,所以,一般的人就会认为矿石机的效果提高明显了。这个在电台较大,电台间隔比较开的情况下是非常适合采用的办法。但在电台较多间隔较小的情况下,就会因选择性的下降造成串台现象比较严重。相比较而言,电容抽头主要是从改善分布电容的减少低频信号干扰的角度去考虑的。串联电容后,低于一定频率的信号就会受到抑制,进不了调谐电路。天地线的分布电容对调谐电路的影响也会减少许多。串联不同的电容是方便针对不同频率段信号,通过串联的电容较大时,会感觉音量较大,这个是弱信号时采用,如果信号较强,可以采用选择容量较小的电容接入。这样对分布电容的影响,灵敏度和选择性的调节更为缓和一些。在实用使用上,具体来说,在强信号时采用较小的电容接入,提高选择性和抗干扰能力。在信号较弱时,串联较大的电容,提高灵敏度,也可以保留一档直接接入天地档。所以,有时候,我会说,采用天线线圈抽头接法,是硬调节,采用电容接入是软调节。比较应用之二,有的人只看到电路图,并没有到实际的矿石机制作结构特点,我对于空心线圈,采用的是天线线圈套在调谐线圈上可以自由移动调节,达到改变电磁耦合的目的,已经相当于无级改变天线匝数的目的。所以天线线圈并不需要设计抽头来调节。这种形式在调节时可以实现无级调整,比设计无数个抽头效果也好,也方便简单。如果再加上电容抽头调节,就更方便达到灵敏度和选择性兼顾的最佳状态。正因为这样的调节方便,使用灵活。所以才会这样采用的,许多人制作的空心线圈是固定式的,没法移动来调节。所以设计了抽头形式。
比较应用之三。在磁环矿石机中,天线线圈也是无法移动调节的,所以,可以采用抽头形式来调节,为了电路简单制作方便,我天线线圈不用抽头,另外采用增加电容选择档的结构电路,来实现天线的调节。意思也是差不多的,许多人在接收的时候,过于注重电台音量的大小,在一些情况是适合实际情况的,如电台少,几个电台离是较开。但在电台较多并且密集的情况下,就要考虑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兼顾。在满足基本收听的条件,尽量提高选择性避免过于严重的串台现象发生。
因为各个地方使用矿石机的人接收条件不同,往往认为自己在本台的接收经验就当真理来看,过于绝对化,却不知道适合本地的接收方式和参考,换了一个地方就可能不适合。造成各地接收试验的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只注意某个因素,而没有从可能遇上的其它因素影响下的使用。所以,以后如果有矿石机交流活动的话,大家能多参与,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接收入多试验,就会明白一些做法上的适合性和局限性。没有万能的矿石机,只有针对性,适合性强的矿石机。就象有些人总用收到多少微安的信号来看矿石机的接收效果一样,其实没有多少意义。你接收到的电流很小,也许是因为电台离得遥远,你接收到的信号很强,也许电台就在附近。等等。所以,你是采用电感抽头式也好,电容抽头式也好,就看你怎么爱好怎么用。都是可以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详细解答和对比、归纳。并注意到了关于天线线圈移动的这一老方法的背后意义。
基本上理解了。慢慢试试(等楼下树顶上搞个简单塑料绝缘线甩上去)。

再问楼主:所串电容在整个调节范围内必须远离谐振点吧?假设抽头电容(或者可变)与主调谐电容接近,那么就变成主回路是并联谐振与信号,电容抽头后的电容(或可变)也与调谐线圈串联谐振,那就起不到作用了吗?还是会带来什么影响?

楼主:
你说的情况分二个电路来分析,一种是采用天线线圈耦合到调谐线圈,这个是属于电磁耦合,如果天线线圈上串联电容,则低于一定频率的信号受于电容的抑制,提高了抗干扰能力,由于天线线圈匝数少,电感量也小许多,串联调谐也是存在的,只是调谐频度一般较高,看实际情况而定,对电路影响不大,如果直接从调谐电路中串联电容接入天地线,这种发球电容耦合方式,这处方式,比调谐电路直接接入天地线,对分布电容的影响要小许多,直接接入式,虽然信号进入最强,灵敏度也是最大化,但一个是分布电容影响最大,造成高端收不到电台,第一个天地线的对外界的感应人体的接近都是很灵敏的,电台也就不稳定,串联入电容后,这些都会得很大的改善,电容的接入影响到调谐电路的调谐频率很低端移动,但比直接入要好得多,所以,在几种天线接入方式中,电磁耦合对调谐电路的影响最小,电容耦合次,直接耦合影响最大,但灵敏度是直接耦合最大,电容耦合次,电磁耦合最小,选择性正好相反。所以,实际使用时,要看具体接收条件来定,

楼主:
建议你采用大口径空心线圈,性能会比中波磁棒线圈矿石机好许多,也会超磁环线圈矿石机性能好多
空心线圈可以采用单调谐的,也可以采用双调谐的,灵活应用,在接收远地弱台的性能上,大口径的空心线圈性能会好许多,口径至少在十厘米以,最好是二十厘米左右,我手头做的从五厘米到六十厘米的都有,从大小上看,二十五厘米到三十厘米左右作为台式矿石机最合适,最能发挥矿石机的作用,四十厘米以上的体积略偏大,不方便携带。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试试。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说出了很多实践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主对串联电容的解释,有条件试一试其中的一种如电容串天线线圈互感耦合。

网友F:
楼主实验再做了没有,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实验再做了没有,结果如何?

你好,再次做了试验,又一些新的发现,另一台数显的信号发生器试验,可能是信号发生器的关系,效果受到影响,另一台刻度式的信号发生器试了效果很好,另外就是在调节高频输出信号强弱时,发现有一个门限值现象,就是信号不是足够强,低于一定值时,吸收效果非常好,接近彻底,但信号增强到一定值时,吸收电路的效果突然失效了一样,几乎不起作用了,估计就是信号过强造成的,就象放大器也有一定的工作范围一样,输入信号过强也会造成放大器无法工作一样,所以,吸收电路的工作理论上对强度没有要求,几乎不受影响,实际上信号不能过强,超过某一强度就会几乎失去作用。这个在第一次实验的时候没有注意,因为信号没有调节到足够大,才没有发现这个现象。不过,在矿石机中,要想达到这样的信号强度,估计机率也不太多,这个要在实践中进行验证才能知道。试验时声音从最小几乎听不到,到恢复声音,调节的范围很小,说明带宽很小,吸收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期待在实际矿机电路里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再次做了试验,又一些新的发现,另一台数显的信号发生器试验,可能是信号发生器的关系,效果受到 ...

楼主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不隐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信号强到一定程度吸收不干净,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有些电路要采用二级三级吸收就是这个原因。
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幅度是可以测定的,最强的电台信号强度也是可以测定的。
估计收到的信号远没有信号发生器的强。
这就是这个吸收电路的可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