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84V的扬能锂电充电器,请问LM358怎么改输出电压?谢谢

楼主(2019-03-12):
充电器用了几年了,是扬能的三元锂电充电器,20串的,输出84V,现在想在这个输出端改成可调电阻,变成输出电压可调。。在论坛搜索了关键词(KA3842+LM358)看了相关的几个帖子,有些疑惑。

   请问:我是改2.7K的那个电阻,还是改10K的那个电阻?
是用可调电位器直接替代电阻,还是直接与电阻并连上??电位器选择多少范围内的?(5K还是10K的?)

  另外看到我这个输出容量有两个,一个是100V的,一个是50V的,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输出电压在装上可调电位器后电压可以在50V-100V之间调整?我希望输出电压在90V内尽量可以往下调低

  问题有点多,谢谢各位高手!!

楼主:
晕,才知道358是管电流,431才是管电压。。是这个这个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才知道358是管电流,431才是管电压。。是这个这个电阻吗?

请参考这个图及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 有一只脚  接了   两个电阻   两个电阻另外一端分别接电源输出正和负    找一个可调电阻  阻值是2个电 ...

谢谢你!请问是改哪个电阻?是并还是直接替换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这个图及计算方法。

谢谢,看不懂电路图啊,但实际动手能力还行。

网友C:
3842?我花时间研究过的。

变动电压,不能太多。太多的话,3842自己的状态保证不了。
你要怎么变?还要保持三段充电功能吗?

三段充电,有三个电压变化点,要变的话,三处都要考虑到。
有一定复杂性的。

网友:
你可能对改动的复杂性估计不足。

一、变化不能太大,变高太多,3842烧了。变低太多,3842供电不足,停工。
二、三段式充电, 在三个电压变化点时,电路工作在不同的模式,考虑到没有??
三、3842、变压器、功率管是设计在最优状态的,变太多,三者都不在最佳状态了。故障可能性大增。有效功率大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我花时间研究过的。

变动电压,不能太多。太多的话,3842自己的状态保证不了。

大哥,我这个本来就是锂电充电器,不是铅酸电瓶充电器。输出电压就是固定的84V,我想改成80V到88V的可调输出范围。谢谢

网友D:
431对地电阻拆了换上可调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1对地电阻拆了换上可调就成

请问是拆哪个电阻?7.4K的还是2K那个?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不懂电路图啊,但实际动手能力还行。

把并排的三个电阻和背面电路板拍清晰些,大家帮你看看。你说的阻值不正确。拍照光线够的话不要开闪光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拆哪个电阻?7.4K的还是2K那个?谢谢

这个充电器应该可以输出80--90V没问题。输出范围太大就需要改高频变压器了。接在431的1脚上的电阻应该有三个,一个是输出(上)取样电阻,一个是输出(下)取样电阻,1脚的电压应该为2.5V左右,另一个是输出涓流时从358过来的涓流(调节)电阻。那个没装的R16应该是下取样电阻并联用的。具体多少需要看上下电阻。原理就是1脚的电压为上下电阻从输出取得电压后分压得到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应该可以输出80--90V没问题。输出范围太大就需要改高频变压器了。接在431的1脚上的电阻应该 ...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非常感谢!!

今天中午我回家又专门拆开检查了,原来2个2K的电阻另外一端也是相连的,然后电路板上走的路线和输出的负极相连。。。。另外一个7.4K的电阻另外一端没和前面2个电阻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应该可以输出80--90V没问题。输出范围太大就需要改高频变压器了。接在431的1脚上的电阻应该 ...

图上我标示出了!

网友D:
电阻一头接431,另一头接到输出负极上的这个电阻

网友:
真不行搞个10k的可调(调到最大)或电阻并到电阻上431的电阻上,哪个电压动就改哪个,以前我就是这么干,比如这个电阻是5k,并个15k或10k,电压肯定会动的

图上的R4,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一头接431,另一头接到输出负极上的这个电阻

谢谢!按你这个接法,那就是和原先的电阻并连了。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我标示出了!

按这个图改,试试吧。应该可以在你要求的范围内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图改,试试吧。应该可以在你要求的范围内调节。

谢谢!!昨天晚上把20K的可调电位器调到了10K左右,然后并到那个2K电阻上。输出电压变成了150V左右。。。。。。然后然后然后几秒后,那个输出端耐压100V的电容,瞬间破裂,一大股气体爆出,满屋都雾气。。。。。吓死我了!!!!

5级县城啊,走了几家家电维修店,都没100V470UF的电容卖,只能淘宝购买了。

请问这个情况,充电器除了电容外,还是好的吗?我觉的应该是去除那两个2K电阻后,再接上20K可调电阻吧?!

楼主:
谢谢!!昨天晚上把20K的可调电位器调到了10K左右,然后并到那个2K电阻上。输出电压变成了150V左右。。。。。。然后然后然后几秒后,那个输出端耐压100V的电容,瞬间破裂,一大股气体爆出,满屋都雾气。。。。。吓死我了!!!!

5级县城啊,走了几家家电维修店,都没100V470UF的电容卖,只能淘宝购买了。

请问这个情况,充电器除了电容外,还是好的吗?我觉的应该是去除那两个2K电阻后,再接上20K可调电阻吧?!

网友D:
电容电脑电源有的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电脑电源有的拆。

悲催的是上周我才扔了一个电脑的电源,而且我还拆了留下了外壳和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昨天晚上把20K的可调电位器调到了10K左右,然后并到那个2K电阻上。输出电压变成了150V左右。。 ...

这两个电阻的并联值不能太小,太小的话输出电压会很高。也就是说一个单独的电位器调到最小值时很危险。如果高到150V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爆了,如果这个高压只是输出和取样电阻,没有为后续电路供电稳压的话,换个原容量的电容就可以。你查查358的供电是不是输出稳压得到,如果是看看稳压管是否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昨天晚上把20K的可调电位器调到了10K左右,然后并到那个2K电阻上。输出电压变成了150V左右。。。。 ...

20K太大。可以用1.5K的电阻和2K的电位器串联代替。记得2K电位器调到1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K太大。可以用1.5K的电阻和2K的电位器串联代替。记得2K电位器调到1K左右。

你好,谢谢你的指导。。按你的意思,就是用1.5K的电阻和2K的电位器串联后直接代替原来图片上的那2个电阻,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K太大。可以用1.5K的电阻和2K的电位器串联代替。记得2K电位器调到1K左右。

额。。我搞糊涂了,是按照你图片上的改造,还是按照你才回帖的文字那样改造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搞糊涂了,是按照你图片上的改造,还是按照你才回帖的文字那样改造啊?谢谢

是的。这样应该可以,具体电压调节范围只有实验确定。记得2K电位器触头调在中间位置也即1K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我搞糊涂了,是按照你图片上的改造,还是按照你才回帖的文字那样改造啊?谢谢

把并联的2.2K和56K电阻去掉,换上1.5K电阻和2K电位器串联后接入。我大致算了一下,调节电位器输出电压可以在50V--115V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并联的2.2K和56K电阻去掉,换上1.5K电阻和2K电位器串联后接入。我大致算了一下,调节电位器输出电压可 ...

好的,谢谢。谢谢了。等电容回来了,我就这样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搞糊涂了,是按照你图片上的改造,还是按照你才回帖的文字那样改造啊?谢谢

按这个图改。

楼主:
谢谢,这下看懂了。。哈哈。。。感谢感谢!!!祝你天天好心情!

网友E:
我也有这个充电器,改电压也是把电容改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个充电器,改电压也是把电容改爆了

烧了其他的零件吗?比如把管子烧坏了吗?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了其他的零件吗?比如把管子烧坏了吗?呵呵

没有其他的元件没坏,换个耐压高点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初学者基本上经验都是 从放炮中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