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功放机,请帮忙诊断!

楼主(2019-03-12):
旧功放机,请帮忙诊断!目前没敢通电,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2019-04-20):
先量一下环牛是否正常 查下保险丝 看看是否完好 再测测几个功放块 看有无击穿 排除后基本可以上电

网友(2019-03-15):
先打扫卫生,然后串个灯泡上电。

网友A:
这机板子上用四只中功率管。功率应该不会太小,改造改造,还是有的玩的。

楼主:
就这个电阻外观有问题,是不是烧啦?

楼主:
有遥控的,音量电位器有 驱动电机!

网友:
垃圾货,卖掉。

网友B:
像保护电路供电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不错,前后级变压器独立供电,打扫一下,估计几个高低音和平衡电位器要换,通电前串个100W灯泡,保安 ...

这个还不错,前后级变压器独立供电

表彰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错了?2个变压器都是真的,不是以前有看到一个是假的,只有一个有用~

您没说错,看着的确是前后分开共电
但这个机器底子实在太差,典型的薄皮亏馅
七声道纯蒙人,遥控能控音量关不了机

网友:
保留变压器和外壳,内脏全部更换

网友:
国产功放用料差,没啥好玩的

网友:
中国高科技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想先低压供电烧机看看,主要是玩,学习。

网友:
国产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板子上用四只中功率管。功率应该不会太小,改造改造,还是有的玩的。

扔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保护电路供电限流电阻.

谢谢,我还没有上细研究,先听听大家建议!

网友:
前后级分开供电,还是头一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