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2400 V4.3 电源维修

楼主(2019-03-12):
求助中兴ZXD2400 V4.3 电源维修,开机K1继电器不停的跳动,无输出。另一台开机一会就保护控制板K3继电器断开了。

网友(2023-12-03):
我这有个2400 V4.3改可调0~230 v,本来是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电压调到60V以下可以正常使用,往上调电压的话需要把电流调小才能勉强上调,但是很不稳定,一直跳到75V就亮红灯,然后呢电压下降,开久了就炸管,换了四个管重新开机还是一样的现象,调高电压上不去,然后炸管

网友(2024-06-05):
我的机子改过0-230V可调,炸管一次后现在换了管,电压最高只能到60多V,一直硬升压的话过一分钟左右就会再炸管,不知道神马情况,向各位大佬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