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种焊台的那点破事。

楼主(2019-03-12):
手机打字,错别字勿怪。水平有限,错误论点,大侠们担待。

自己有焊台白光936,937,快克936,快克375B+,固特711,951-A13,x宝DIY的mcuT12焊台(牌子不说了)(神器威乐一直没染指)。高频类深圳白光2000A,快克203h.205.(神器奥科一直没染指)

一直常用的有:固特711,白光937,203h,x宝DIY的mcuT12焊台(简称白菜)。其他不爱用原因:白光936不是数显了,快克936不是双ic方案,控温差点。375B+自动出锡不是那么好用。951升温慢,休眠依赖架子,麻烦,被白菜轻松碾压。高频205,功率太大一般用不上了。

无聊中测测焊台实际功率和升温到355度的时间。额外说一下,937有新加坡版的,就是大芯片那种,变压器有点小,pne的。另外937是高仿的,其实应该叫CBB937,变压器很大,长时间工作发热小。据说这款是完美媲美原装937的。937真假百度一下就知道了。937目前只有两种正品1:大芯片新加坡版,变压器黑色pne,有点小。这个大芯片容易挂。2:日本原装,变压器大一些,mcu在手柄接口处这样的。

测试:焊台白光937,高仿937,固特711.同一1321发热芯手柄。漏出发热芯,放到凉水中。功率计监测功率变化,白光937,不插手柄开机3.73w.插入手柄149w持续。水中拿出1321,迅速发红。换高仿937,不插手柄开机3.97w,插入手柄,151w持续。拿出1321,迅速发红。换固特711,待机5w,插入手柄,90w左右。

温度355,手柄带烙铁头,带上套子,组装上,升温测试:白光937是23秒,高仿是21秒。固特711是41秒。

结论:白光937在升温初期,加载全部功率到发热芯,没想到小小的变压器瞬时能提供150w的功率,牛逼。也就是白光对自己的京瓷发热芯信心满满才敢这么干。高仿937基本和白光937差不多样子。固特711有点意思,加热初期,始终维持90w功率,可能处于保护发热芯角度考虑,这个方案还是很好的,不过升温时间长了。(不是变压器功率不足,变压器很大的)。

另:白菜白光升温到355,用了9秒钟。这个白菜白光,作者很用心,加了时钟等丰富功能就不说了。主要是在升温初期,程序减少温度检测次数,加快了升温速度,当在正负10度范围内,加大adc检测速度,使温度稳定。这个设计赞一个。舒服。

907手柄的1321发热芯与烙铁头之间的间隙,到x宝买0.02不锈钢片填充,前后对比,烙铁头温度最少升10度到15度。还是不错的方法的。具体百度。

关于高频焊台,温控非常准确,对于温度要求高的场合还是非常好的。203h焊接大焊点还是够用的。205我还没遇到用它的地方。

关于t12和1321,有人t12完全替代了1321,我这样用的,焊接修理焊点少的时候,t12爽。批量时候,1321,因为有个微操作大家不知道注意没?1:线头焊锡丝挂锡,由于1321回温慢,会残余很多助焊剂在线头上,下次直接不用焊锡丝就可以焊接了,舒服。 t12蒸发助焊剂速度太快。2:1321点一下焊锡丝后,助焊剂不会那么快蒸发,可以直接焊接。t12就不行了。

手机打字真累。

大侠高手帮忙补充补充。

网友(2019-04-13):
引用 网友A:
敢问你们用焊台都做什么?

呵呵,没事的时候拿出来通上电发热后化点焊锡丝,一看没问题然后再装起来,我就是做这个用的。

网友A:
敢问你们用焊台都做什么?

网友(2019-03-13):
936和T12玩过,还有黄花907

网友:
单位用936,家里用T12

网友:
单位用T12,家里用T12

网友B:
上几张图片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几张图片多好啊!

尝试传图片,压缩400k,200k,始终提示不成功,没图片无所谓啦。用过的都知道啥样。不行百度啦。

网友C:
一般用936,937和T12足够了,T12回温好于936,936能用到原装的烙铁头使用体验很好,203的回温、大焊点焊接效果好,目前还没用到与原装936一样质量好的烙铁头,203的烙铁头稍微高温,挂锡就不好了,容易烧死。自从淘了一台奥科500以后,其他焊台很少用了,奥科焊台手柄小巧,手柄线很长(一般在1.5米),升温回温好于上面的焊台,缺点是通过换不同型号的烙铁芯调温度,奥科的休眠设计很好,手柄放到休眠座立即休眠,保持在17瓦的功率,100度左右,拿起手柄立即到使用温度。奥科的耗材比JBC便宜,平常的维修小制作一直新头子用2年没有问题,二手的奥科烙铁头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936,937和T12足够了,T12回温好于936,936能用到原装的烙铁头使用体验很好,203的回温、大焊点焊接效 ...

看到大侠评论,痒痒了。准备败一台500.休眠原理是啥?座子带开关?

补充下:936.937的1321用的头子我一般白光原装,快克,DBL三种。白光体验最好,热阻小。热阻最大的快克。我一般这么搞。在发热芯和烙铁头间填充0.02厚不锈钢片。三种烙铁头处理后,基本差不多了。体验都很舒服。

网友:
936耗材便宜,批量使用优势明显。T12也就是个人玩玩

网友:
请问大侠,这种怎样,主要焊胆机,经常有大焊点。

网友:
还是感觉203h顺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大侠评论,痒痒了。准备败一台500.休眠原理是啥?座子带开关?

奥科休眠非常简单,自制很容易,利用2片磁铁固定,烙铁头放在磁铁中间就实现休眠,最近奥科500二手价格便宜了不少,可能饱和了吧。用936、T12的不会考虑,原来用奥科的又奔JBC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白菜   焊胆机绰绰有余

谢谢,那就用10楼图片里这种T1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那就用10楼图片里这种T12吧。

胆机大焊点多大啊?不行还是203h把吧。功率足足的。b头都可以焊接,不行上2c3c大马蹄,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菜   焊胆机绰绰有余

白菜功率还是可以的。中小焊点绰绰有余。不过注意,电脑电源里那种集线焊点是焊不动的。无铅中焊点不行。当然936更白扯。203h上去还是轻松的。其实黄花907功率也是杠杠的,亲测,功率哇哇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