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低小下”的问题,高手请无视,千万莫笑

楼主(2019-03-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绝对不行!

建议花二三十块钱买220VAC转24VDC的开关电源。淘宝、闲鱼、本论坛的二手交易版都很多,电源这玩意现在都萝卜价

网友:
这样玩不安全

网友:
聪明到顶了。

网友:
老大,电工学里面不是这样说的。
10个电容串联,如果没有均压电阻,不见得每个上是32.况且你把底下一个电容的电用去,上面的就再也过不来电,电容不通直流,况且反着。
这样能成的话,华强北一个市场就要失业1000人,做电源的。

网友:
从技术上来说可以得到24V电压,但是输出电流比较小,从实际使用来说不建议,安全性不高,还是买个24V开关电源把。

网友:
楼主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玩收音机啊!

网友:
电容是隔直流的,达不到效果又不安全,这是要玩命

网友:
        给电动车充电如果是锂电池的话,一定要用专用充电器,本身带有过压过流保护电路的充电器,不然会很危险,看到过锂电池爆燃相当猛烈的火焰。

网友:
严禁如此操作!
这样要出事故的,实现不了你想要的功能,电容串联在直流电路中不能提供连续电流,这个电路你取电的电容将被负载近似短路掉而没有电压,余下九颗平摊300V,车机外壳联通而且需求电流变化较大,必须使用隔离降压电源,且有较大容量。

网友:
神一般的思路!! 赞一个!!

阻容降压 不是这样玩的  阻容降压是交流电用的 不能先整流。。。。。

还玩半波。。。。

牛人  再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意思,大致是打算拿10个电容均压直流310v(220v交流整流后大约310v),但电解电容隔直通交,您也取不出电流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