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磁环线圈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9-03-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问题出在那个环上,瞎猜得

网友:
绿色磁环导磁率比黑色磁环的导磁率高得多,这种磁环只适合在很低的频率下使用,用到频率高的地方损耗很大,所以用它做矿机不响,用Q表测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磁环线圈在广播频段的Q 值非常低,而黑色磁环Q值正常,所以能响。
磁环产品的种类非常多用途广泛,不同用途的磁环性能差别很大毛病不多适合做矿机啊,适合做矿石机的种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不适合做矿机。

网友:
铁氧体磁芯通常分锰锌铁氧体和镍锌铁氧体两大类,锰锌类导磁率高(两千或以上),  但使用频率低,在收音机中使用在中波范围。频率越高损耗越大。镍锌类导磁率低(几十至百)但使用频率高,通常在数兆以上。楼主没有说明使用地方,不好判断。

网友:
绿色磁环改绕音频变压器吧 大概   468:78匝 适合600欧:16欧普通耳机用

网友:
        磁环导磁率高Q值反而低,而导磁率低的反而Q值高,看来成反比。

网友:
绿环估计是pc40材料的,可能能绕音频变压器用!

网友:
R40C1磁环好,绕线圈Q值高。

网友:
你的绿环导磁率高但对高频損耗大只适合工作于较低频率,中波最适合的是导磁400的锰锌磁棒,估计你的黑色的在这个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教,这个磁环是从一个天线巴伦上拆下来的,这么大的导磁率,应该也不适合做巴伦吧,用在电源上做滤 ...

做巴伦是可以的,因为巴伦利用的是传输线特性,主要的能量传递不靠磁交换。从导磁强度来看,拆下的这个巴伦原来应该可以适应于长波频段的。

网友:
磁环有铁粉芯、锰锌铁氧体、镍锌铁氧体,导磁率差异很大,工作频率差异也很大,有的只适合做电源EMC电磁干扰滤除,有的适合中波,有的适合短波。 锰锌磁环的导磁率比镍锌高N多倍,绕制圈数只需要镍锌的更号N倍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电感量,但只适合中波,频率高了铁耗陡增,Q值急降,就根本没法用了。
楼主要是有个数字电桥,可切换不同频率看电感的电感量及损耗角与Q值的变化,那就有感性认识了。

频率到了50M以上,几乎所有的磁芯材料就都不好用了,只能用空心镀银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用什么能够测量磁环的导磁率?

那磁铁吸,吸力大的导磁率高,这是定性的判断。   做定量计算,可在磁环上绕20圈,测出电感量,拿卡尺测出外径,内径和截面积,然后根据磁环电感的计算公式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