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MC-DR50L组合音响没有主机了,怎么开机和调音量等

楼主(2019-03-13):
收一对SONY PMC-DR50L音响,原是组合音响成套的,但没有主机了,问题是有根电缆原是联到主机的,该音响上无开机、音量等任何键,因此推断开机及音量甚至频率调节可能都在主机上进行。可这根电缆接口标示看不懂,详细情况见图片,有3.5V交流和12V/30直流供电,另有个STND或STHD(看不清)及2个GND脚,实在是看不懂,请大神帮忙看怎样改装实现开机和音量调节。谢谢!

楼主:
这个网好难打开,其它网没事儿,就这个网络不行,发个帖子要绑定手机,然后还要什么验证回答,真TM复杂

网友:
看这端子,应该是屏显供电的,与音量貌似没有直接关系。

Standby待机端子(静音端子),这个端子加+5V电,即可使用功放。
两个GND端子板上是直连的,
这个仅仅是供电板,哦,有功放块!

5脚为静音端子。

楼主:
你太牛了,你分析的很对,一会就去试试。从有音频输入为左音箱的输出插座看,功放应该在音响里面,那个线确实是为主机供电的,因为从找到的资料图片看,主机没有电源线(主机是CD/磁带机),只有通过音响里的电源供电,里面确实有个很多抽头的变压器。

重点来了,按你所说,给STND端上加5V电就可以打开功放了吗?另外这根供电线里面没有5V的电,可以用个7805通过那个12V的降压供电吗?或者另外随便用电池加到STND和GND间?关于没有音量调节扭的问题,可能就是通过主机的前级调音量。

请大神就我的3个问号处不惜赐教。再次感谢!

楼主:
又研究了一下,可能该音响就没有开机键,通电即开机,无声的原因可能是LA4705N坏球了,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该音响就没有开机键,通电即开机 -------- 可能性太小!

楼主:
音响上没有任何键,插电后测量功放块上一直都通着18V的电,不就是在工作状态吗,那个给第5脚加+5V的只是静音,不加应该不影响工作,请教,怎样判断是不是功放块损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音响上没有任何键,插电后测量功放块上一直都通着18V的电,不就是在工作状态吗,那个给第5脚加+5V的只是静 ...

请您再照另一音箱的线路板全图,及这个已打开的音箱线路板全图

你去看医生,只给医生看三只脚趾,其他全身五宫都看不到,这病能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您再照另一音箱的线路板全图,及这个已打开的音箱线路板全图

5脚加电了 ,还是没声音。你好象很不耐烦,不想说就不要说了,没哪个再求你,本来是喜欢鼓捣这东西,没事搞着玩,搞好了就送人了,或扔了,犯不着不愉快。不过终于通过这里看明白了https://www.datasheet5.com/pdf/LA4705N/681469?p=3,https://www.diyaudio.com/forums/chip-amps/129348-la-4705-a.html,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你好象很不耐烦,不想说就不要说了,没哪个再求你,本来是喜欢鼓捣这东西,没事搞着玩,搞好了

就送人了,或扔了,犯不着不愉快“

你不是金鱼,你怎知金鱼高不高兴呢?  你怎知我不耐烦呢?你回头看一下是你不小心还是我不耐烦;

你4贴搞出一个零件 ;1805 ,我没法从你所有照片,图中找到这个零件,所以才有上贴所问,最后下了大决

心,主观武断认定你写的1805应是7805,并帮你把贴修正,你还说我不耐烦,现在修好了,

这贴完美收宫,前事不计,

楼主(2019-11-21):
一直忙没时间鼓捣,现在闲下来,不甘心放弃,再次向大家请教。据说该功放效果很不错的,可惜目前还无法开机。实测变压器输出13V多交流,整流后得18V多为功放块供电,可与电源板相联的排线座标明是12V,这就差得太远了,这是怎么回事儿?不可能标错吧,根据资料功放块工作电压应该是14.4V,怎么不相符呢?给STND和GND间加上+5V(用手机充电器)没有任何反应,也没那里发热,变压器也是冰凉,由于水平有限,不知怎么排查问题,请朋友们指点指点,请shiuyipyuen不惜赐教。

功放板整体样子,LA4705N在下面

功放板整体样子,LA4705N在下面

反面,通过排线联功放块

反面,通过排线联功放块

反面放大

反面放大

正面

正面

功放块,11与18连在一起的

功放块,11与18连在一起的

功放块电路

功放块电路

输入端,连电源板

输入端,连电源板

输出端--到主机,所标电压除12V外都对

输出端--到主机,所标电压除12V外都对

楼主:
这是LA4705的技术资料

网友B:
sony_pmc-dr50l-dr70l_reviced_s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_pmc-dr50l-dr70l_reviced_sm

非常感谢!居然还有这东西,我最初还以为是使用说明书呢,一个音响搞这么详细的资料,这么认真,得买多少钱啊!

网友:
只有对照IC改成不用控制的独立功放才能使用。

网友:
顺便在此向大师求声雅BOM-P8的电原理图

楼主:
首先请大侠们耐心地看下去,有问题需请教。音响已经改好了,改的过程很偶然加运气,纯粹是死马当活马医,整坏去球的心态乱折腾。按上面老师们提供的电路将STND加上5V及10K电阻,发现电阻瞬间严重发热,此路不通。后来用万用表测通断时不小心错误地搭到了+12V与STND之间,听到喇叭“咔”的一声,还好,表没烧,于是想到在这两者之间加电阻,从大到小试验,发现加一个40K的电阻后它会慢慢启动,“咔.咔”几次后会正常工作,声音干净清纯很不错,但是约3钞钟过后噪音出现,并逐渐加强,很快被噪音淹没。想到是接地问题,于是用镊子去触碰输入端,当接触C282时噪音消失,考虑是接地不好,经查电路发现输入端都是通过一个电阻R383与后面接地相连的,这不符合尽量以小电阻接地原则啊,于是,并联其它电阻试验,最后直接短接效果最好。问题似乎解决了,但是又发现个新问题:音响功率足够大,声音也干净利落,声场感明显,低音也有劲,初听感觉还不错,比一般音响品质好,但是听一阵会感觉声音不够润,听久了耳朵不舒服(与自已最喜爱的一个音响相比较),想请大侠们分析一下:是因为改电路的原因还是音箱的原因?音箱是一个4"的喇叭。附上ywmxyz提供的原厂电路图,供大家分析。谢谢了。

楼主:
首先请各位大侠占用点宝贵时间耐心地看下去,后面有问题请教。目前音响已基本成功改成独立的了,只是改的过程中因水平有限,抱着整坏拉倒的思想,大胆下手,最后居然靠运气整成功了。详细过程是:按上面师傅们提供的图纸在STND与地之间加5V电源和10K电阻,可是电阻几乎是立即发烫,肯定不能这样搞了。后来在测量STND延长线缆通断时听到了喇叭“咔”的一声,仔细看才发现误将两表笔搭在了+12V脚上,看来有希望。于是在STND和+12脚之间接电阻试,接40K电阻后“咔、咔”几次后功放启动,正常工作,声音纯洁清晰,可是,几秒钟后噪音出现并快速逐渐增大,很快噪音比音乐声还大了。想着可能是接地不好,于是用摄子触碰输入端的各焊点,当接触C281时噪音消失。查找电路发现前级接地通过一个1K的电阻R383与后面接地相连,这不是故意增加接地电阻嘛?为什么这样设计呢?于是在上面并联电阻测试,发现电阻越小“咔、咔”时间越短,噪音越小,最后直接短接,功放立即启动,工作很好,声音通透、纯洁、干净利落,声场感很强,品质不错,功率很强,试试低也很强劲,先关STND再关电源没有一点冲击声,设计很用心的。至此改装算成功了。
   可是有个问题:该声音听一阵后发现声音不够润,听得时间长了不舒服(与我一个2.1音响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从理论上来说这样改线对音质有什么影响?音箱是1个4”喇叭。请师傅们分析分析,这样改行不行?怎样能使声音滋润舒服?

sony_pmc-dr50l-dr70l_功放电路 第44页.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请各位大侠占用点宝贵时间耐心地看下去,后面有问题请教。目前音响已基本成功改成独立的了,只是改的过 ...

功放IC ; LA4705是y2K前汽车机功放频带带宽的皇者,其最大特点是低频超十足,喇叭系统最好用尽大尺寸,

而且还要有高音喇叭作二路分频.如果这样处理了.你找数十人来盲听.

都不会有一个人相信这么宽的频带竟然出自如此低电压的IC,

你用4寸喇叭作其负载,极好的低音一定会塞死整个音频频带通,听的效果自然不好.

还有一点要注意;换用大口径喇叭时,一定要4欧阻抗.喇叭线不可太细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IC ; LA4705是y2K前汽车机功放频带带宽的皇者,其最大特点是低频超十足,喇叭系统最好用尽大尺寸,

...

谢谢指点,我就是看网上对该功放块评价不错才没舍得扔,这下心里踏实了,等着找大音响吧,可惜大音箱被我扔完了,搬家时1对8"和1对 6.5"的直接就留下了,仅余下一个13款天籁车机+4"音箱(基本不听)、一个联想1+1配套的2.1音响(效果很棒)、一套很小的桌面音响F&D F313(安静地听音乐很舒服),还有若干大小蓝牙音响不下20个。

网友C(2020-02-11):
我有一个SONY PMC-DR70L音响主机,没有音箱功放,如何改装这个接口,输入电源,实现开机,请大神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SONY PMC-DR70L音响主机,没有音箱功放,如何改装这个接口,输入电源,实现开机,请大神帮忙看下, ...

接口图片及电路图

楼主:
哈哈!咱俩刚好可能配成一套。你按上面标的最电压给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