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给点意见.车载低音炮

楼主(2019-03-13):
车子比较小.装不了大的低音炮.只能选择圆筒形的.根据实际情况最后选择8寸.本着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原则.

这种箱体140磁喇叭.屁股会不会太大.箱体内部直径是180

这个功放板如何打磨..加大静态电流?增加低通和高通滤波?

谢谢。各位!!

网友:
自己车内听而不是让车外边人都能听到,低音炮6,5口径已经足够。

网友:
以前给朋友的奥托是四方薄型,刚好放在副驾坐下。

网友:
低音除了听还要用身体感受,还是选大点的好,低音炮内的放大器一定要升压的,一定要晶体管的供电电压12伏,升压至+-35伏,还要选喇叭,一定要选大磁钢的起码要在100园以上,要大褶皱的泡末边。

网友:
小车根本不用加低音炮,换好一点的喇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