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端胆机电源变压器安全使用的温度

楼主(2019-03-14):
因没有能力制作机箱和绕制牛,买了台成品EL34单端胆机,夏天不开空调,工作一小时后,变压器温度50度还要往上升,问厂家说正常的,请教各位前辈,这个温度正常吗?需不需要升级变压器功率?(原机160W变压器,双300V输出)

网友:
设计准确容量宽一点不应有温度,有温度就有减料的问题。

网友:
变压器通电有温升是对的,一般来说室温加三十度是能接受的。夏天简单评测就是能放上手就行。

网友:
如果机箱是密闭的, 楼主所述尚属正常. 不过为了安心,看看能否打开加强散热. 网上有十元左右的小电扇, 风冷是降温有效的办法.

网友:
按资料A级绝缘的温升是60度,室温加温升就是可承受的温度。

楼主:
敞开式机箱,也没有加防护罩,现在是加了个电脑风扇在强制降温,夏天能降到45度左右。

网友:
只要没有用鼻子闻到油漆味(不是刚刚用的新品),电器的焦糊味,就没问题。发现冒烟即刻迅速关机,如果是电路其他故障,变压器还不至于烧坏 。
60度以下不再上升,也就是发与散达到热平衡,是可以接受的,发热原因质量与容量,负载故障等。
当然越凉快越好。略高于环境温度是比较正常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机器应该没问题,为自己心安,还是夏天用小风扇吹吧!

网友:
变压器有铁损和铜损,铜导线的电阻随温度上升而加大,因此不可能没有温升,取值过于富裕会造成浪费。开机后一段时间,温升与散热达到平衡点,温度稳定在一定范围而不是持续上升就可以放心大胆使用。

网友:
好的!我做的变压器比环境温度高10度而已!

网友:
楼主最好看看当地市电电压。。。
最近修仪器发现很多城市的市电电压都高,很多超过230V。。。。

网友:
用风扇吹能接受噪音才行

楼主:
电脑小风扇噪音不算大,还算能忍受,我将风速设为三挡,天气30度以上才打到高速挡,与烫的不能手摸的变压器比(五十几度),这点噪音不算什么,不然就得听石机了。

网友:
我的电源变压器工作2小时后升温到56度就不再升了,问店家说是正常,还是很担心!

网友:
也和环境温度有关,夏天温度有点烫很正常,冬天室温在10度左右,如果开机半小时发烫就不对头了。

网友A:
我的有时候也发热。但是自己开始绕牛以后再也没有热过。连温都不温。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时候也发热。但是自己开始绕牛以后再也没有热过。连温都不温。
呵呵

   要有点温度才好,比如汽车的发动机,要运行一段时间才合适,也就是所谓的热身。

楼主:
羡慕你们能自己绕牛,我一没有绕线机,二没办法浸漆,以前手工绕过一个前级电源牛,没有浸漆,有轻微的嗡嗡声,只好放弃自己绕牛了。

网友:
变压器温度,直观判断是手摸有些烫,可摸几秒。温升1个小时以后基本稳定。

网友:
我从不担心变压器升温,因为我在没有装机之前一定要测一下静态电流,只要计算无误,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有点温度才好,比如汽车的发动机,要运行一段时间才合适,也就是所谓的热身。

不赞成您的观点谢谢

网友:
厂机牛大多偷工减料,富余量太少,温升较大。我一台厂机每年烧坏一个电源牛,现在丢那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赞成您的观点谢谢

说明你不是总听,开机前半小时不是很好听的,过了半小时才进入状态。电容、电阻等原件也要热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