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j1s+4p1s

楼主(2019-03-14):
一直以来就想听听直热的声音,那就找个便宜的管子做做听听吧,用的朱老师的图,真的没有让我失望,声音很好啊-------在次感谢朱老师及各位老师的帮助。

网友:
作推挽还是好些。

网友:
做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焊接手艺有待提高

网友:
        做得不错,这管子不常见。

网友:
电源牛需要提供4组灯丝比较麻烦!
4P1S管子是非常好听的!

网友:
坚决支持DIY,坚决向楼主学习!

网友:
我一直担心使用直热式阴极的电子管放大器会不会有交流哼声。

网友:
院长的电路,
基本上就是 :焊接完成即是最佳状态,几乎免调试

网友:
版版过奖了,一切功劳归矿坛。

网友A:
4J1脱了更好看,另外找4个5V的充电器,都串上4007,灯丝供电也就有了,还带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J1脱了更好看,另外找4个5V的充电器,都串上4007,灯丝供电也就有了,还带稳压。

这个办法好!5V的充电器到处都是。

网友:
我曾经做过直热管的电路。我是把4J1S的外壳去掉一半,露出顶部,然后用704硅胶固定。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支持,忙好几天没来,先说明下,直流灯丝,整机电压略低于上图,各处电压基本符合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