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822M,TEA2025B,LM4863应该用多大的滤波电容?

楼主(2019-03-14):
TDA2822M,TEA2025B,LM4863应该用多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
2200-4700-10000,适度大点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网友A:
470-2200uf就够了,没必要太大,一是贵,二是体积大。

网友:
电源功率足的 话 用不了多大电容

网友:
这样的集成块,滤波电容用电太大是浪费

网友:
传统变压器整流直接输出电压的话大于1000μ好,成品开关电源或电池供电大于220μ够了!

网友:
眼下的电解电容器价格大小相差不多,当然是多多益善,一般不小于2200微法 。当然超过10000也没有必要。

网友:
这类小功率的功放,只要电源功率够,滤波电解在470-1000U足够了。

网友:
1000uf左右夠矣, 再並上0.1-0.47的薄膜电容, 试试作亇比较吧.

网友:
TDA2822M最好用LM7805或LM7806稳压的+5V左右的直流稳压电源供电,既没杂音、音质也好。其他2种滤波电解电容容量最好在4700uF、6800uF或还要往上走比较好。不要忘了,只有大水塘(大容量直流滤波电解电容),还要大水牛(大功率变压器)配合才有效果哦。

网友:
容量2200~4700够了, 品牌却要尽量用日本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0-2200uf就够了,没必要太大,一是贵,二是体积大。

查了一下,这些都是输出少于2.5w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这些都是输出少于2.5w的IC.

两个3w喇叭做桌面足够响了 当然不是为发烧

想当年一使劲买了个森海塞尔HD500.....

个人认为LM4863音响效果最好

我滤波用12V变压器+LM7805+1000u+100u+10u+1u+104+103+102+101 基本没杂音了

网友:
这类小功率的功放,只要电源功率够,滤波电解在1000U足够了

网友C:
TDA2822一开始用的是1000uF,中间换了2200uF的电容,没有听十分钟就换下来了,低音臃肿,高音暗淡,十分的别扭。

网友(2019-04-13):
TDA2822M,TEA2025B,这两种的电流比较小,要接8Ω喇叭,有1000μ即可,LM4863手册上能用到用3-4Ω喇叭,接8ΩBTL滤波电容建议用2200μ.

网友:
引用 网友C:
TDA2822一开始用的是1000uF,中间换了2200uF的电容,没有听十分钟就换下来了,低音臃肿,高音暗淡,十分的 ...

哈哈,TDA2822听啥音质啊!怀疑你TDA2822假货吧~

这里说的是电源滤波电容,不是说BTL输出电容的啊。

三种功放块貌似功率都很小,变压器功率足的情况下(变压器15W足足的),
滤波电容2200UF 足够(理论越大越好,实际推荐4700UF,也没几个钱),
但记得一点,记得多年前无线电有文章分析说:
2200UF并联100UF并联22UF并联4.7UF,并联0.1和0.01,(并联的小电容可变化)
由于大电容在每种频率的响应特性不同,有可能导致声音听起来干涩,高音不好!

TDA2822声音不好有没
可能是电容问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