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类型的胶

楼主(2019-03-14):
打印机上固定这个含油轴承的,蓝绿色大概,硬的,也有点脆,好像溶于酒精,用酒精泡了会就没了,这是什么类型胶水呢?

网友A:
好像是环氧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环氧树脂

树脂的不溶于酒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脂的不溶于酒精吧

单位原来搞喷涂,用的是环氧树脂和聚酰胺树脂,稀释用的就是酒精。

网友B:
这个是厌氧胶,也叫螺纹紧固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厌氧胶,也叫螺纹紧固胶

但是这个是暴露在空气中的啊,在有氧环境中不会固化的啊

网友:
用二合一胶就能粘牢,一般情况下,二合一是万能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