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研究过扫地机器人吗?

楼主(2019-03-14):
我自己弄了一个,越弄越发现问题多,使用5个红外测量器,根据红外电平输入00000~11111来控制转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自动充电功能和扫地打扫几个房间而不混乱,想了很久,自动充电只能想到使用一个红外线发射编码信号,然后扫地机接收,然后对准发射器行走,到达以后充电,准确打扫不好弄,好像要使用激光扫描器才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我只换过电池。

网友A:
    有点感兴趣,但没有深入研究过。感觉遍历多个房间比较难,需要记住每个房间的大小尺寸,还需要记住常规的障碍物,算法好难啊。自动对准插头连接充电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人工操作都需要费劲,机器自动操作就更难,因为你不知道是角度不对还是插接的力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感兴趣,但没有深入研究过。感觉遍历多个房间比较难,需要记住每个房间的大小尺寸,还需要记住常规 ...

是啊,所以现在的扫地机都安装激光扫描器,不然不好识别房间,扫地就乱了!自动充电这个也比较难,难点在如何让扫地机快速找到充电器,对准充电这个可以使用多个二极管对位!

网友:
简易版的就是几个限位开关,碰到东西了就转向。
自动回充比较难。充电座有两个红外,一个加透镜,全向发信号,一个用来对齐。扫地机先通过全向的找到大致位置,再用两个接收管看对齐,信号强度相同就是对齐了。大约这样。

网友:
扫地僧被你们整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