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环的常识请老师普及一下

楼主(2019-03-15):
我拆了个开关电源磁环发现质感象金属材质,测电阻较大,这属于什么磁环?灰色体白底。

不同磁环的颜色到底代表什么材质 (网上查阅资料)

网友:
可能是铁粉芯磁环

网友:
        昨天有个坛友用两个磁环对比,一个只绕了四五圈的电感量,等于另一个磁环绕了二十圈左右的电感量,说明第一个磁环的导磁率很高,但是Q值却很低,您的这个磁环,只需绕五圈,测量一下电感量基本就知道是什么材质的磁环了。

网友:
正激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铁硅铝材料吧。

网友(2024-03-19):
锰锌铁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