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了一台S66E的六管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19-03-15):
某宝上12块包邮的套件,装好后测量几个管子的静态电流都偏大。尤其是末级功放,参考电路是1-3mA,实测在12-18mA。上网搜了一些帖子,发现是这个电路本身的通病,电路对供电电池的电压敏感。
于是焊上ABCD四个测试点,试机。
前面用成品机就发现我家室内中波信号极弱,基本不可接收。
上阳台试机,转动频率旋钮,收到本地强台。调整天线线圈到磁棒到最边上位置,声音明显变响。
至此装机成功,固定喇叭与电路板。
整机的灵敏度、选择性、音质都谈不上,只是能响而已。
观察了一下振荡、中放的波型,和理想的正弦波相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A(2019-08-29):
管子个电阻调整关系真的很关键。这计算公式我要重新学习。遇到了一样的困难。

楼主(2019-03-15):
R7、R8、R9、R10的阻值误差大,都偏小5欧以上,实测VT6(下面的9013)Vbe约0.75V,中点(VT5、VT6和C9的交点)电压约1.8伏(电池电压约3.2伏,不明白现在的碳性电池的电压有1.6V之上)。看其他的帖子有建议将R8、R10换成1N4148的二极管同时并上47uF电容,R7、R9换成330欧。据说这样对末级静态电流的稳定性有明显提高。但考虑到板子位置紧张,手边没有微型的47uF电容,暂时不折腾了。
图上的几个电流值是我实测的电流值,都偏大。

楼主:
再贴一个印板图,供大家参考。
几个位置的波型图,因为是收的电台的信号,音频不稳定,中频的波型也很差(与标准的正弦波相去甚远)。
坛内有没有拥有调幅信号发生器的机友,采集一些本振、中放、音频末级的信号波型给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贴一个印板图,供大家参考。
几个位置的波型图,因为是收的电台的信号,音频不稳定,中频的波型也很差( ...

好奇,我买了个八管1.5机,装好后一个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我买了个八管1.5机,装好后一个台没有,

我的八管机也是一个台也没有。我观察过本振起振,本振级电流略偏大,混频后的波型严重失真。所以才又买了这个3V的六管套件。
想通过这个套件研究一下本振波型、中放波型。但实际观察下来这个能响的六管机的波型也是严重变形。
不过后来我发现我家室内几乎没有中波信号。所以八管机不出声的最可能的原因是室内信号差。我家室内没有信号、北阳台没有信号,南阳台才能正常接收本地的强台(10KW的中波)。
建议你在确定本振起振、中放正常、低放正常的情况下,到接收条件良好的户外试一下机,也许直接就收到广播信号了。

网友:
这种机子我装过。音质差很大原因是喇叭差,我曾经用复读机里同样的喇叭换掉该喇叭音质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八管机也是一个台也没有。我观察过本振起振,本振级电流略偏大,混频后的波型严重失真。所以才又买了 ...

不玩了,电流偏大,一节大号电池通个没长时间就没电了

网友:
这套件没有试过。中夏的七管机套装不错,前段时间给孩子练手装过,调校一下接收灵敏度和音质方面都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玩了,电流偏大,一节大号电池通个没长时间就没电了

装这个收音机就是为了折腾。
八管机的问题我怀疑有这几个:
1、本振电流偏大,导致混频效果差(因为振荡混频级更接近工作在线性区域)
2、1N4148对混频的结果进行了钳位,导致波型失真严重
3、调谐电容、天线线圈与振荡线圈不匹配(我测试时观察到的本振频率和混频输出频度的差值不是465KHz),我观察混频输出的频率中几乎没有465KHZ的分量
4、第一中放的中周没有谐振在465KHZ。
由于我没有信号发生器,以上的调试搁浅。

网友:
这个收音机只有一级中放,中频的增益太低,整体的选择性估计也够呛,也就能收收强台。建议不要折腾了。

网友:
没有看到波形的图片啊?这种收音机也就是练练手的!

网友:
这个套件的电路是仿咏梅早期的一款,国内有很多厂家的机器也用这类似的电路.从电路看没有大的缺点,最大的问题出在结构不合理.上部那个电池的极片与磁棒靠得太近,这就相当于在磁性天线旁放置了一个短路环,使得磁性天线接收的信号被衰减,从而影响接收效果,不仅如此,这个电池极片还严重影响统调.机芯在机壳外统调好了,装进机壳就会失调,而在机壳内装好机芯再统调,则会发现很难调到最佳状态.

网友:
玩具而已。。。。。。。

网友:
末级该二极管式过,加大上偏置电阻,改善了电池电压下降使得音量减小。

网友:
完成了中学一年级的无线电兴趣小组的第5个实验;从此开始入伍。

网友C:
这套件我手里有百余套,装好了感觉效果还可以,电流也没有那么大。收的台也不少,毕竟90系列的管子还是不错的。这机器喇叭的确是太差了
     我买了一百多套就是为了要机壳还有中周,可变,磁棒。以后退休了折腾其它的电路。

网友:
百余套 壕!

网友:
测试的是无信号时的静态电流吗?感觉你那2个电池有点差,我这种机器电池用了一个多月的,不是每天都用。我用的是白象电池

网友C:
105套,白的机壳,挺漂亮的。主要的原因是都打包了,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5套,白的机壳,挺漂亮的。主要的原因是都打包了,便宜

        关键是昭君出塞需要把中原的套件带到塞外推广无线电。

网友:
买18元左右的HX108,这个质量就好很多,中频一般不需要动。你的这个喇叭实在太差了

网友:
几年前也装过类似的,叫一装响,练练手而已,享受过程,还一台黄河741全锗管的散件,多年了还没上手。

网友:
会响就可以了,

网友:
我装过几套,喇叭,机壳差,低放改2822,效果可以,需要调整好

网友(2019-04-14):
我装了台中夏2050 7管机,灵敏度尚可,三极管检波感觉底噪有点大,改成二极管检波了。功放也用386代替了

网友:
中夏8管1.5V(实际7管,检波一个三极管)装过,略有自激,还可以。s66e装过,一般。9018装过两个。都是一装就响。确实喇叭不好,另外套件喜欢三极管检波,噪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我买了个八管1.5机,装好后一个台没有,

是不是同德牌的X921,那个电路板上BG2的集电极与B4是断开的,算是电流测试点。把它连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同德牌的X921,那个电路板上BG2的集电极与B4是断开的,算是电流测试点。把它连上

是921的,装好了没有一个台,无声,电流大,试机用的台式电源,没兴趣,已经丢了

网友(2019-05-14):
我也装过这个,也包括七管的,按下图加了偏置稳压退耦电路,低放改成了3AX31,效果尚可,但也出现通调好后装入机壳声音变小的情况,本身就是个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套件我手里有百余套,装好了感觉效果还可以,电流也没有那么大。收的台也不少,毕竟90系列的管子还是不错 ...

能当饭吃啊?

网友:
袖珍机还想好到什么程度的?
我的这台机都也只是能响而已!

网友:
有空拆了玩, 。小鸡壳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帖又上来了,毕竟人家只是一个实验套件呀,要是搞得很好会影响其它商品机销量的
你们咋弄我不知 ...

要是能放下一节18650锂电池的就差不多了!把上面的电池去掉,换用长磁棒就是一台常规的收音机了。现在只能是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嘛一定要用18650电池哩,用一节五号3.2V的磷酸铁锂电池不好吗
当然玩机子以玩 ...

哦!有五号3.2V的磷酸铁锂电池就好办了,去掉上面那一节!简直是祸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嘛一定要用18650电池哩,用一节五号3.2V的磷酸铁锂电池不好吗
当然玩机子以玩 ...

我上面的那台三洋的磁棒是放不下长磁棒的,白天就无法收中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必须了解中波电波传送的优缺点,除非有近距离的电台,否则只能晚间从事地下的活动
这也 ...

七八十年代我这里普通收音机白天就很好的,现在必须用较好的收音机才能收到的!在开阔地应该没有太大干扰的,可能是减小了发射功率!
在家白天干扰太大了,建筑也是钢筋水泥的,门窗也用了不锈钢的屏蔽了,在底层是很难接收的,现在是在二楼试收的,得关闭电脑等干扰严重的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许原本那台机子白天也和别的机子有差不多的灵敏度,只是生病老化了,需要得到你的救治

家里有多台收音机、收录机的,全部病了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吧!凡是磁棒短的就被噪音掩盖了!试过用两条140mm磁棒接起来,效果与八十年代的一条140mm磁棒效果接近了!

准备加一级高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加长磁棒是可以有利于提高部分性能的,但从以前收音机等级划分回头来看有用短磁棒也就不足为奇了, ...

书上说超过200mm提供不太明显,但现在信号弱干扰大,30cm长的机箱也不算太大的,台式机箱空荡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加长磁棒是可以有利于提高部分性能的,但从以前收音机等级划分回头来看有用短磁棒也就不足为奇了 ...

主要是磁棒长了本身收到的信号就强了,方向性极强的,可以有效避开干扰源,在家里都能收到较满意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是自产自用的 ,要是商品卖人家,准没人要
听个收音机还得提个行李箱呀    ...

现在外出一部手机在手,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其实我们玩的就是调幅收音机的情结而已,真正刻意地去追求收多远或多好的音质简直就是勉为其难 ...

都只是玩玩而已,准备玩三联的!

网友E:
这个小机机今天组装完毕,灵敏度还行,底噪稍大,只是磁棒安装位置没找到,只好先放在电路板上面,这不是办法啊,大神们,你们怎么固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机机今天组装完毕,灵敏度还行,底噪稍大,只是磁棒安装位置没找到,只好先放在电路板上面,这不是办 ...

不看说明书吗?磁棒固定夹,安装在可变电容和电路板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看说明书吗?磁棒固定夹,安装在可变电容和电路板之间。

说明书看了啊,没看懂固定夹怎么固定在电路板和可变电容之间。

网友:
刚才又研究了一下,磁棒固定夹是利用可变电容的两个螺丝来固定的,开始的时候磁棒固定夹装反了,只能让它自由活动,现在装好后可调电容比较紧,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让它松一点。

网友:
谢谢以上两位朋友,晚上回家了再整整。

网友:
大约2011年的时候,组装过几台类似机子,型号叫中夏9018/S66E的,和楼主的电路一样,基本如网友所说叫一装响,测过各级静态电流,也是偏大但没有这么多,能收本地强台,没有调整过,当时是看着外壳比较喜欢,号称浮雕机,所以才买的,纯为了玩。

网友:
这个机机使用了几天,感觉底噪偏大,电池电压降低对灵敏度影响大,参考其他电路决定对其改造,本机变频级没有稳压电路,把R1拆除,用两个二极管串联阴极接地,3K电阻供电5.1K电阻接入变频管基极,并在T型接点上接一0.01uF电容到地线,开机试了一下,调到无台时噪音很小,有台时声音突出底噪很低,另外低放三极管下偏置电阻换成1N4148,上偏置电阻用可调电阻代替,声音失真,并且调整上偏置电阻改善有限。

网友:
变频级未加稳压电路时基极电压为0.56v加装稳压电路后基极电压为1.12v这个没有搞明白,为什么基极电压高这么多?是因为指针式万用表影响的吗?找到了一个电路图,除了低放管不一样,其他的和这个都差不多。

网友(2019-08-26):
这种只有一级中放的电路灵敏度都不行,我也是在淘宝上买的,是两级中放的,壳子和你这个差不多的格局,中周是四个的,装完调好偏流,就响了灵敏度还可以,低放部分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声音干瘪,但声音不小,还有就是原件布局不合理,灵敏度虽然高,但干扰也很大,啸叫在整个频段的几个点上都有而且很强,整机静态电流18毫安,比说明书上的还小两毫安,整机效果很差,四个中周成四方排列,估计互相干扰源就来自于此,60-70年代的4.5V-6V老收音机的布局大多都是比较合理的,原件数值差不多,装出来效果不用深调效果就能满足一般的收听,现在这种套件外差机很少有装出来效果好的,布局和原来的一比较就感觉问题不小。你这收音机如果白中周在黑中周的位置输入变压器的位置是黑中周,白中周的位置是输入变压器,这样的布局就是老收音机的布局,估计效果会好很多。我这套准备自己做个来复再生式的四管机装里边了。原机效果太差了,胎里带的病,改进调试估计效果都不会好了。

网友:
应考虑将R1、R4、R5上端接点另行接一稳压电路,如接一发光二极管到地,再接一限流电阻到R6。

网友:
建议群里的高手用这个外壳的尺寸设计个场管+7642+455+2822的板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八管机也是一个台也没有。我观察过本振起振,本振级电流略偏大,混频后的波型严重失真。所以才又买了 ...

我也买过一种8管1.5V的套件,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是同款。现象也是装上收不到台。搁那儿接了一年灰,后来仔细逐级检查,发现原来板子上有一处测试点是断开的,接通以后就可以收到台了

网友:
练练手还是不错的,用仪器调好了效果要好一点。

网友G(2020-04-10):
此前也装过S66E套件,部分元件和线路作如下调整:R1(200k)不变,但上端改接LED正极;R3改为47K,R4改为15K,R5改为200K,R7和R9分别改为470欧,R8和R10分别改为1N4148,R11改为1K,BG4基极与集电极之间接一只270P电容。经仔细统调,效果还不错。

网友:
别看喇叭直径挺大,一算纸盆面积缩水一大半

网友(2022-02-10):
R1(200k)电阻不变,上端接LED,下端接地吗?原来的R11(330),把它改1K底下还是LED吗?怎么解法?请在次的说明?多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此前也装过S66E套件,部分元件和线路作如下调整:R1(200k)不变,但上端改接LED正极;R3改为47K,R4改为15 ...

R1(200k)电阻不变,上端接LED,下端接地吗?原来的R11(330),把它改1K底下还是LED吗?怎么解法?请在次的说明?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个电阻调整关系真的很关键。这计算公式我要重新学习。遇到了一样的困难。

你说的正确,都说散件声音不好,管子的放大倍数自己要量下心中有数,大小相差太大,放大上下不对称;静态工作点调整的合适,声音自然不差,太小交越失真大,太大功耗大费电。指望图纸给的参数,门还没有摸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R1(200k)电阻不变,上端接LED,下端接地吗?原来的R11(330),把它改1K底下还是LED吗?怎么解法?请在 ...

详见电路图,仅供参考,但愿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