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shu 大神发过一个有源模拟电阻的电路在哪个帖子?

楼主(2019-03-15):
记得 washu 大神发过一个模拟电阻的电路图,当时忘记收藏了,现在想找找不到。

不知哪位收藏了?可否分享?

网友A:
你直接问我要就行了

V1、Rdmm、I1、Sdmm 构成一个可调电流源,用于模拟一个万用表接入这个合成电阻电路。网点 5 即万用表红表笔,网点 0 即万用表黑表笔。

U1A 是合成电阻的检流器,用于检测上述的电流并在基准电阻 Rref 上产生电压。该电压经 U3B 差分放大后经 Sdir_dac 选择:

1、如果使用这里的 DAC,则进入 I2+U2、I3+U4...之后的一系列电路,其实就是两个 DAC 合成,因为需要一个高位的 DAC。然后 DAC 合成的电压经 Sdir_dac 开关返回 U1A,由于运放的虚短特性,使得万用表红表笔(网点 5)处电压升高,符合欧姆定律。

S1、S2 用于设置 DAC 的值,这里设置为正好一半,所以合成出来的电阻就是基准电阻 Rref 的一半也就是 500 欧姆。

2、如果不用这里的 DAC,Sdir_dac 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直接返回,合成电阻就直接等于基准电阻(用于校准);或者电路接入我的 Voltgen,由我的 Voltgen 代替这里的 DAC,而 Voltgen 的 ADC 则检查 U3B 输出的电压,并根据你的设置电阻值和欧姆定律决定应该输出多少电压到 U1A。

使用路径 1 使得合成电阻具有更快反应速度,适合动态环境;使用路径 2 则闭环依赖 ADC --- MCU --- DAC 而速度很慢,但具有更高的稳定性,适合静态环境。

网友:
常见商品合成电阻(电容)原理如下图,和我的不一样,因为我考虑到配合我的 Voltgen 提供更高的稳定度,而商品合成电阻(电容)提供更快速度。

网友B:
有电路板卖吗,买过你的电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板卖吗,买过你的电压源

不久前有热心同好画了 PCB,我还没测试呢

楼主:
感谢 washu ! 消化学习ing...

网友(2019-09-25):
去年买washu的,并用八位半标定了下。

网友:
咸鱼上wutieru

网友C(2024-12-10):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问我要就行了

V1、Rdmm、I1、Sdmm 构成一个可调电流源,用于模拟一个万用表接入这个合成电阻 ...

这用在什么场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用在什么场景呢

程控电阻箱、热工校准仪(摸你 PT100 等热电阻)等场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问我要就行了

V1、Rdmm、I1、Sdmm 构成一个可调电流源,用于模拟一个万用表接入这个合成电阻 ...

请教下washu路径1如何做到任意电阻可调呢,一直没理解。能理解的就是通过AD采集MCU计算再去做调整。还有就是万用表的电阻档有好几个,初始电流档与最终需要的电流档不是一个档位,在这个切换过程中如何保证能稳定在一个档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washu路径1如何做到任意电阻可调呢,一直没理解。能理解的就是通过AD采集MCU计算再去做调整。还有 ...

还是说路径1就是根据采样电阻以及DA确定了电阻范围,通过设定值输出DAC码值确定DA输出值就行,但输出电阻怎么调整到设定值没想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washu路径1如何做到任意电阻可调呢,一直没理解。能理解的就是通过AD采集MCU计算再去做调整。还有 ...

你这样理解,输出俩 DAC 我们视为一个整体吧,是一个 16 位 DAC,它的基准电压就是 Rref 上的电压,然后它对 Rref 这个 1k 电阻上的电压线性分压,比如我们把它设置为 0x74BC,那 DAC 输出就是 1k Rref 电压的 0.456 倍对吧?

所以,DMM 电阻档产生一个 1mA 测试激励,在 Rref 上产生 1V 电压,最终 DAC 输出 0.456V 电压对吧?因此 DMM 就认为这个电阻是 456 欧姆没错吧 然后,假设 DMM 的激励不是辣么恒定,比如变成了 789uA,那么 789uA 在 Rref 上产生 0.789V 电压,DAC CODE 还是 0x74BC 不变,此时 DAC 输出就是 0.36V,所以 DMM 还是认为你这个电阻是 456 欧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理解,输出俩 DAC 我们视为一个整体吧,是一个 16 位 DAC,它的基准电压就是 Rref 上的电压,然后 ...

谢谢washu大神,我再仿真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