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变压器锈的厉害还能用吗?

楼主(2019-03-15):
在大院里闲逛,发现有一个变压器,是220V转6V的,锈的厉害,请教下大家,还能用吗,值的去拆吗?

网友:
凑合用没有问题,看你的用途啦!

网友:
线包完好绝缘合格可以用,锈不影响性能,清除就好。

网友:
线圈绝缘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清理后,测绝缘看看怎样,然后再侵漆~~!

网友:
       如果用不上,里面是铜线,值得拆,铜线绕变压器还能用。

网友:
用是能用,不过6V电压你干什么呢?

网友:
除了不好看,不影响使用,只影响心情。

网友:
线圈绝缘合格,铁芯仅仅表面生锈,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