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舰收录机和专业卡座录音效果相差有多大,sharp700和SONY ESG555?

楼主(2019-03-15):
最近玩磁带上头了,因为模拟音频中磁带比黑胶便宜,还可以自由录制。先是败了一台夏普QT94收录机,电控机芯,自动翻转磁头抖晃率也很低,用线路输入录制磁带(普通英语磁带和四海的C60卡带),但是感觉录制后声音会变得不太好听(生硬)。而且正版音乐磁带重新录制的音乐也没有原来的出厂那么好听。
我不知道专业三磁头卡座SONY ESG555会比这种当年的旗舰收录机录音效果好多少,看着那些复杂的操作,调偏磁什么的,会对不同的磁带施加不同的偏磁电流,确保录制出最好状态。最近准备烧一台三磁头卡座,故有以上疑问

望有经验的前辈多多指点。
图片借别人的

网友(2022-10-13):
引用 网友A:
录音机的档次太低或者出故障了的原因吧?

三磁头卡座的抖晃率一般低于0.03%,而普通收录机的抖晃率 ...

是的录音机档次低 没用过3磁头直驱主导轴高档机型。现在用teac录音笔dr100录音,

功能强大,最主要没有磨损,可以一直放音无忧,个人以为录音质量动态,频响可以听了。

自带解码usb输入  很多音源就是录自视频, 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2019-03-15):
yiyanjiuhuikanchu jiqidejibie
一眼就看出机器的级别

网友B:
我同时拥有SHARP的700收录机和SONY的555ESR。
两者的音质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你可以理解700的音质接近调频。555的音质接近CD。(555的功放我用的安桥,音箱也是尊宝的,从价格上完全不在一个级别,700我是200块收的)
录音时的差距更大。700录音和中波广播接近,555录音用了金属带,可以冒充低档的CD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业余的和专业是没法比的

网友(2021-07-29):
您好,咨询下夏普QT94收录机用着怎么样?我最近也想入手一台,红色要贵点(1000多点),黑色(700左右)的要便宜点,您当时入手多少钱方便透露下吗?另外:传点挑选经验吧?谢谢

网友:
另外:卡座选好了吗?我也正犹豫夏普QT94录音效果怎么样,看了这贴明白了。您选的什么卡座?

网友:
一般收录机也就那样吧,700当年和QT94市场价差不多,性能也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同时拥有SHARP的700收录机和SONY的555ESR。
两者的音质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你可以理解700的音质接近调 ...

说的到位,点赞!我有夏普575、700、777、800,也有555ESA,效果一个中波一个CD,确实如此!

网友(2022-10-12):
SONY的555ESR 效果虽然好,价钱也好。

网友:
机械传动的磁带录音机录钢琴最难,容易产生抖晃声音不纯老机子尤甚。

网友:
最近也玩上了三磁头卡座,低端机TEAC V-1030,当然对于我来讲够用了,主要是情怀作祟嘛,圆一个小小的梦
用惯电脑+声卡的录音方式,点点鼠标即可,编辑更是随心所欲
用卡座,感觉束手束脚,完全没有便利性,每次要带好监听耳机,仔细调节录音电平、偏磁,试录达到最佳效果后,倒带正式开始录音,仪式感倒是挺强的
毕竟是三磁头,录出来还是有一定水准的,打算长期持有把玩

网友:
差别大,肯定是大!

我是卡座录磁带,然后,用高端收录机播放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