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空气可变电容

楼主(2019-03-15):
谁有空气可变电容100P的

网友:
买个360,少拧一点,

网友:
360p可变电容拆去三分之二动片数目就得。

网友:
一般不会有正好符合要求的,可以采用变通的办法,例如买个容量200P的串联使用,或者二只五十P的并联使用,这样就会更灵活一些,因为不会正好有你想的100P可变,还有就是将可变串联一个固定电容来达到满足要求的目的,例如如果有一个容易200P的可变,串联一个200P的固定电空,刚可变调节到最大值,二个200P的容易串联,正好是100P,当可变调节到最小值时,容易主要由最小值决定。这样就变成了从最小值到100P之间的变化范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超过100P的可变拔片处理,拔片一些铝片,直到符合要求,这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

网友:
老产品才有100P的单连用于再生式收音机。这样的可变最好到废品站去淘。老日本的收音机用的较多,可360度旋转(无支架体),国产的180度旋转有定支架体。如用于再生式收音机可以用10K电位器代替去调节再生。

网友:
        空气电容器,一般就是365P,还有270P的,100P的比较少见。

网友:
呵呵,军机上有。paraset上就用的100p。

网友:
变通一下使用,1OOp可变真难找啊!

网友:
淘宝上有瓷轴空气3联,每联48p左右,两联并联吧

网友A:
借淘宝买家图片,25元一个。有好几家卖

网友:
用变容二极管代替经济实惠又好用!几毛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淘宝买家图片,25元一个。有好几家卖

25不贵哦,应该不包邮吧

网友:
什么100P我不知道是哪一种,请问那种老木框中波,短波,那种是不是100P呢,那种我有几台,调频的手动调谐也有不过是精体管的,

网友:
100P可变电容用于再生式收音机再生调节(下图C4),可以在再生线圈两端并联10K电位器替代,也可以通过调整五极管帘栅极电压控制再生。

网友:
是这种吗?

网友:
不是,老书本说的是不能连轴转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