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个三极管用什么型号的代替。

楼主(2019-03-15):
13.8伏电源上用的,用2N3055不工作,淘宝看了看这种管子好贵。

网友A:
先保证新管子是好的,再检查基级电压。

网友B:
3DD8E: 低频大功率管 ,硅 NPN 200V/150V 10A 100W β=15~120
互换 兼容:3DF10 3DA8 BD141 3DD73-100E 2SD351 2SD906。
百度的,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055代换按说可以,不工作的话把各点电压测一测才好分析。

换上这个就工作。3055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D8E: 低频大功率管 ,硅 NPN 200V/150V 10A 100W β=15~120
互换 兼容:3DF10 3DA8 BD141 3DD73-100E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证新管子是好的,再检查基级电压。

我用的二手3055.基极电压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二手3055.基极电压没问题。

作为13.8伏电源,电压不会太高,几乎任何NPN大功率管均可替代。

大多这种电源,大功率管做为稳压调整管用,也就是射极跟随器。射极的输出电压是随基极的电压而变化的。
那就是说管子好的,有基级电压,必然有电压输出,除非输出端短路保护。

网友:
说的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13.8伏电源,电压不会太高,几乎任何NPN大功率管均可替代。

大多这种电源,大功率管做为稳压调 ...

关闭电源开关以后,继电器响一声然后电压表指针能跳到20伏后回零。

楼主:
这款电源用两只3DD8E做调整管,电流到7.5安就保护。请了几个高手看说是功率管的问题。手里只有3055换上不行。

网友:
3055不合格,换正品。

网友A:
电源是个系统工程,一般具有电压、电流保护功能。检查继电器触点。
在确认其他相关电路无故障后,再讨论。没有这么奇葩的机器,只认3DD8E.
两个调整管是为了扩流,换调整管最好两颗一起换,且性能接近。

没有电路图不好分析,最好发个实物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个系统工程,一般具有电压、电流保护功能。检查继电器触点。
在确认其他相关电路无故障后,再讨论。 ...

谢谢版主,有空我打开拍张图片请您过目。

网友(2019-09-11):
保证新管子是好的

网友:
13.8V是否是通信电源?如果是就检查风扇,风扇坏了要换同型号其它风扇不行!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三极管代换牵涉的参数比较多,而且双管的话还要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