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19推挽电路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2019-03-15):
各位老师请帮忙看看这两个图那个好一点。多谢了!

网友:
都能响,上图是采用剖相电路,下图是采用长尾倒相电路。

网友:
参考用下图。只不过用料多一点。

网友:
下图的优点是比较好调,因为FU19是双管共阴管要自给偏压两个管的参数不可能完全相同,使得两屏流不同。用固定偏压分别可调各自屏流,能使癜流一致。有一点用件多点,调试麻烦些。这是我个人观点,我也是刚入此道,仅供参考。

网友:
下图是阎长官实做过的电路,这很重要。
这个电路也有更多人做过!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老师评论!下边的图工程量好大啊!      海版也曾经用6F2做前级推FU17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阎锡山的图据他本人描述其效果让很多人听过的人中毒了,如果是真的可见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老师评论!下边的图工程量好大啊!      海版也曾经用6F2做前级推FU17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

主电源可改掉,不用那么复杂。用CRC虑波电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电源可改掉,不用那么复杂。用CRC虑波电源就行

另想请教一下师傅:6sq7或是12au7能不能代替6n8p或是6n7p?主要是我手头有这种管子,如果能代替的话就不用买了,望能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老师评论!下边的图工程量好大啊!      海版也曾经用6F2做前级推FU17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

嗯,做过6F2推 FU17推挽,
6J1推 FU29(FU19)推挽,
都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做过6F2推 FU17推挽,
6J1推 FU29(FU19)推挽,
都很好啊。

欢迎海版大驾光临,还请指点一二! 6f2和6j1推fu19的大作已经详细的看过,只是觉得fu19推挽输出18w感觉功率还有待挖掘,我这次找到了一个500VA的环牛,并且还是进口的!电源功率很充沛所以想出更大的功率才不会浪费了这么好的电源。顺便请教一下海版,我有4个12au7不知道能不能代替6j1?放着不用真的很浪费啊。     你这个我也很喜欢,那台机装的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想请教一下师傅:6sq7或是12au7能不能代替6n8p或是6n7p?主要是我手头有这种管子,如果能代替的话就不 ...

买管为上策。

楼主:
感谢老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欢迎海版大驾光临,还请指点一二! 6f2和6j1推fu19的大作已经详细的看过,只是觉得fu19推挽输 ...

  这是谁把我手画的图改成 这么萌的样子了。

12AU7代替不了6J1,我这个是仿 国都2的神韵,用不起EF86,就只能6J1了。
提高屏压,弄深AB类推挽能有30多瓦输出。 但是要这么大功率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谁把我手画的图改成 这么萌的样子了。

12AU7代替不了6J1,我这个是仿 国都2的神韵,用 ...

我有两个6米32,能直代ef86吗?真正能够把声音开完来听音乐的时间不多,不过能够任意选择音量,电源牛和输出牛都支持大功率,所以想物尽其用!不过工程量不是一般的大,电源牛环形的,灯丝线圈还好说,几百伏的高压要一匝一匝的穿绕,想想都怕!还有输出牛要重新绕制。。。。。。!其实也很纠结要不要下手。这个图是有人拿去另外发表了文章,并署名是你的大作,我之前存的是你的原版手画的那张,后来觉得这个更清晰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6米32,能直代ef86吗?真正能够把声音开完来听音乐的时间不多,不过能够任意选择音量,电源牛和 ...

手工缠换变不容易,是个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