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变压器请教

楼主(2019-03-15):
请师傅指点下C型铁芯怎么计算功率,这个铁芯有多大功率,220变380用多大的初级线,多少圈

网友:
从图片上看,您这铁芯参数是:
卷厚=30mm
硅钢带宽度=40mm
窗口高度=195-30-30=165mm

铁芯型号应该为 CD30*40*165,标准型号里并没有这个规格,这是个非标铁芯。提供一个计算思路,仅供参考。

1、确定初次级匝数。
铁芯的伏匝数仅与截面积有关,与磁路长度(窗口高度)无关。因此可参照相同截面积的标准CD铁芯数据。
参照上表,绿框内CD25*50的标准铁芯,截面积1250mm^2。您这铁芯的截面积是1200mm^2,两者差距不大,因此可套用CD25*50铁芯的数据。伏匝数为红框内的2.176。
初级匝数=220*2.176=479匝。
次级匝数=380*2.176=827匝。

2、确定铁芯容量。
铁芯容量不仅与截面积有关,还与窗口高度(即磁路长度)有很大关系。从前面的表中您也可以看出,同样是CD25*50铁芯,不同的窗口高度对应的容量差别很大。因您这铁芯是非标,表中没有可供直接参考的数据。变通的办法,按铁芯重量大概估计容量。
您称一下铁芯的重量,估计在上表红框的范围内吧,找个相对应的值,套用。
假设称出来的重量是6.3Kg,则铁芯容量就是1100VA,以下按这个假设的数据说事。

3、确定初次级电流。
因为前面都是估算、套用的数据,电流也别“精算”了,大概按I=P/V算算。
初级电流=1100/220=5A
次级电流=1100/380=2.9A

4、确定线径。
漆包线的载流量与变压器的工况和散热条件有关,假设您这变压器不长期满载运行、安装在非密闭空间,漆包线的载流量可以取大些,例如3A/mm^2.反之就取低点,例如2.5A/mm^2.
按3A/mm^2算吧,算导线截面积:
初级导线截面积=5/3=1.67mm^2
次级导线截面积=2.9/3=0.97mm^2

按截面积算线径:
初级导线线径=[(1.67/3.14)^0.5]*2=1.46mm 靠规格,用1.5mm的漆包线。
次级导线线径=[(0.97/3.14)^0.5]*2=1.11mm 靠规格,用1.12mm的漆包线。

总结一下,按图片给出的尺寸,且重量为6.3Kg的铁芯,220V的初级用1.5mm线径的漆包线绕479匝,380V的次级用1.12mm线径的漆包线绕827匝。
您再仔细测量一遍铁芯尺寸和重量,按以上的办法重新算算。
以上的估算可能误差较大,您可在绕变压器时初次级多留俩抽头,供后期调整用。

网友:
这个铁芯很特殊~~~一般C型铁芯,相对于线圈是对插的,接缝气隙在线圈的中间位置。而这个铁芯是两片拼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A=2.22*f*B*J*Sc*Sm/100
VA:变压器容量
f:工作频率

VA=2.22*f*B*J*Sc*Sm/100
VA:变压器容量
f:工作频率
B:变压器铁芯的磁通
J:电流密度
Sc:铁芯截面积
Sm:铁芯窗口中的铜截面积

公式中,确实没有磁路长短的参数呀。式中的Sm是“铁芯窗口中的“铜”截面积”,表示绕制线圈用的漆包线的粗细。与铁心磁路长短无关。只能间接地说,磁路越长,意味着窗口越大,就能使用更粗的铜线绕制,变压器的功率也就能大些了。

网友:
没绕过C型的,如果需要发个计算软件给你。

网友B:
看体积这个变压器至少也得2KW吧,怎么算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体积这个变压器至少也得2KW吧,怎么算就不知道了。

计算方法应该和E型的一致吧,就是按照铁芯的截面积和导磁率计算可以承受的功率。

网友:
请教:这个铁芯的线框如何取下来?难道它是4块拼接吗?

网友:
还有:这个铁芯的磁路较长,截面积并不是很大,计算参数取值要保守一点,一定要注意修正值。

网友C:
E型的公式是按标准的截面窗口比设计的,C型的窗口大得多,同样的截面,功率要大很多。

楼主:
这个是两半的,外面用钢带扎紧的,这铁心质量应该不错,很薄,是老式氩弧焊的主变,应该频率比较高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570210

上面的链接里有些CD型铁芯的资料,您自己查查,匝数、线径都有,不用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型的公式是按标准的截面窗口比设计的,C型的窗口大得多,同样的截面,功率要大很多。

变压器的功率大小与窗口无关,大的窗口可以绕更多的线圈,但是磁路较长,反而不利于变压器的工艺。

网友:
估计100W以上吧,具体要按手册计算的

楼主:
找不到这个尺寸的铁心参数,两边线圈对称也不好绕,改天找个EI的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这个尺寸的铁心参数,两边线圈对称也不好绕,改天找个EI的算了

二边不要求严格对称,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这个玩法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