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学生电源,请大家欣赏。

楼主(2019-03-15):
本人买的,1989年出厂的学生电源,一直使用到现在。这是一款非常好的电源,用分立件做了6伏稳压;其他输出有过载保护,有保护指示灯。过载后需关闭电源重启。以前经常用它给电瓶充电,测量电流麻烦,就给它加装了电流表。
用30安(刻度值)的表头,测表头指针满幅时是 5 毫安,所以做了一个电流互感器,分3安培 和300毫安 两档。用微动开关控制,微动开关故意安装在背面,防止外人触碰,常态是3安培。这样安全保护表头。
互感器 是用 半导体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自己重新绕的。输入端5匝,输出端3000匝,300匝抽头。输入端 串入 电源输出端(整流前),输出端加整流后接表头。互感器绕制时怕有损耗,加减设了抽头。实际显示电流是比较准的。

网友:
表头交直流两用吗?
如果只观察直流电流,5毫安表头并电阻分流就可扩大量程了。

网友:
变压器和触电看着挺实在

网友:
各种管子高高在上的,自己做的吗?

网友:
不一定多么高档,实用就好

网友:
开关看的很顺眼。

网友A:
看到楼主的学生电源觉得很亲切!
记得7几年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电压从1、2、4、6、8、10......,因为找不到分线开关,采用自制空心铜螺丝装在面板上,然后用两根短线插拨调整输出电压,有了1、2伏抽头,输出是每一伏间隔的,也有一个简易电流指示,不过没有互感器,只是并联了粗漆包线分流而已,当时修理收音、扩音机、捕鱼机电瓶充电、自制低压直流电风扇等用处挺大的,但远没有楼主保护得好,早就不知去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的学生电源觉得很亲切!
记得7几年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电压从1、2、4、6、8、10......,因为找不 ...

也是一种情怀!

网友:
老货用料猛,现在的货变压器小了,线也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