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是如何实现正负电压测量的?

楼主(2019-03-17):
我们平时使用的数字万用表供电使用的是9V供电,不是双电压供电,那它是如何实现正负极测量的,是在内部电压转换正负极的吗?还是使用差动放大电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数字万用表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电荷泵产生负压,就是用几个电容和模拟开关把正电源搬移成负电 ...

就是数字万用表,主要是不明白是如何把正负极电压统一变正极电压测量的?使用二极管全桥又有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数字万用表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电荷泵产生负压,就是用几个电容和模拟开关把正电源搬移成负电 ...

这个方式是万用表运放比较供电方面,测量输入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