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色环电阻阻值

楼主(2019-03-17):
ATX电源高压大电容边上的电阻,用万用表测量是0欧,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我这个电源跑鲁大师CPU测试就断电,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0欧基本电阻正常,棕黑银是0.1欧

网友:
应该是10.8欧0.5%的。。。

网友:
3#楼正确。正常,棕黑银是0.1欧。

网友:
这个电源跑鲁大师CPU测试就断电 ------- 查一下主板或电源内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或漏液的。如果没有,换一个电源盒试试

网友:
鲁大师测试,电脑资源消耗导致功率升高,电源出问题导致重启。或者内部cpu温度高保护重启。换电源,或者cpu换风扇涂硅脂

网友:
是0.1欧的。

网友:
0.1欧的

网友:
代换法试换电源再试,电电阻是0.1欧的万用表近似短路的正常。

网友:
测大电阻干嘛5v待机有没有

网友:
棕黑银=0.1Ω

网友(2019-05-05):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网友:
这个应该按照四环电阻计算  棕黑银 金  0.1欧 误差±5% 最后一环不代表阻值或者误差,可能代表电阻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