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可变电容可以做Q表吗?

楼主(2019-03-17):
从xx上买了"著名军机222-1拆机可变“(涨价飞快,从50涨到80了,我买的70),买来把后面的铝板打开,发现是陶瓷轴,铜片,不知是否算高Q可变?能用在Q表上吗?
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1   看这个图片的样子,还需要用烧碱或者洗厕精处理吗?它的动片用铜丝卡住的,洗一下会不会接触不好?
2   可变的轴好像直径有9mm左右,很短,怎么接到旋钮上呢?我的联轴器是6mm的,9mm比较麻烦,有没有可能不用联轴器的好办法?
3  我测试这个可变的容量,旋转到达低容量端时,开始变成7pf左右,再继续向最低端旋转它的电容却又增加到39pf,这个有点怪呀?是质量问题吗?

楼主:
发图失败?奇怪??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楼主:
可以了,图片太大,没注意

网友:
可变品质不错。可以做高品质的作品了

网友:
        这军机双联定片瓷轴,动片瓷轴,铜片还很新,不洗也没大影响,做Q表一级棒。

网友:
        图片太少没看见动片,做Q表两组定片并联,让总容量大些。

网友A:
这个可变电容器作Q表可以的,我就用的就是这个,你说的情况都是正常的,就是要清洗干净就可以了,不建议强酸强碱清洗,一般70-80度热水加洁洁灵浸泡后冲洗即可,转动部位加些润滑油。

网友:
请教做Q表的电容有什么要求呢?手电子管收音机上的空气双联能用来做Q表吗?因为最近也要考虑仿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变电容器作Q表可以的,我就用的就是这个,你说的情况都是正常的,就是要清洗干净就可以了,不建议强 ...

谢谢,请问您的轴联器哪买的?   还有就是您使用了两联还是其中一联?

网友:
做Q表的好可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您的轴联器哪买的?   还有就是您使用了两联还是其中一联?

淘宝上搜联轴器就可以搜到,我买的10*6mm的直径10那一端垫一圈适当的金属片就可以,我用的是340p的那一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搜联轴器就可以搜到,我买的10*6mm的直径10那一端垫一圈适当的金属片就可以,我用的是340p的那一联 ...

谢谢!!有你的经验我就可以依葫芦画瓢了

网友B:
这个也行吧,222的也有,相对比试试

网友:
都是好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行吧,222的也有,相对比试试

这个看上去更好,动片用铜片接触而不是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