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一年的收音机电路(续)

楼主(2019-03-17):
在这69型之前,68型在AGC上成功地应用了限幅控制,使底噪大幅度降低,有利远程弱台的收听。68型做了两种,主要是以50mm与77mm喇叭、223与444可变、以及功放芯片2822与8002的区别。

      69型在68型的基础上进行折腾,主攻大信号检波,虽然68型也属大信号检波类型,但输入信号有限。大信号检波的特点是输入阻抗高,容易解决检波失真问题。用68型增加中周次级匝数,提升信号电压的办法,负作用很大:中周损耗大,对谐振的影响更大。
      先参考以前见过一个电路,用P型管作中放2,解决了检波直接输入的问题,做了69-1型。但由于9015放大倍数很大,250~400倍,造成信号失真,不得不用发射极负反馈加以抑制。而且,对提高灵敏度成效不大。

       春雷3T9-B的直接输入是目前比较好的,也仿制过简化版。但有一个问题,其NP共发+共基级联放大增益有限,现以下图讲述一下这个问题。
       a是常见的共发+共基级联放大,其供电为串联,共发的G1的信号增量,可以全数被G2吸收进行放大,共基的G2虽无电流放大作用,但输出阻抗大,可以不用中周抽头;b是春雷3T9-B的NP共发+共基级联, 供电是并联的,G的信号增量在电阻上的消耗不可忽视,所以b的功率增益小于a; c是共发+共发NP级联,其功率增益远大于a和b。注:发后才见b有误,不用接抽头。
       共发+共发NP级联电路常见于低放,用于中放倒也未见过。不过,按此方案制作的69-2效果显著。强大的共发+共发NP级联,对检波前的作用非常大,强台的直流电压高达2000mV以上,当然也容易造成信号失真,所以发射极负反馈必不可少。

       灵敏高,收台多,易混台。迭择性就成了必须攻克的方向。提高选择性的办法,就是用双调谐中周,这样就又制作了69-3。先是在69-2板上做了一组双调谐中周实验,其效果不大,这就是69-3S。接着制板做了两组双调谐的69-3,效果仍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原因应该出在中周上。我没有Q表,但相信Q值对选择性的巨大影响。减小中周谐振电容好办,降低直流电流也好办,又想起那神化般的“曹氏机”传说:一个女技术员试制出了高达Q150的中周,但从来没有人来破解出这高Q中周的秘密,也许居奇而囤,同样适用于技术领域……。 虽然没有Q表,但也要尝试。多线并绕可能就是制作高Q中周的钥匙,果不其然,用两组三线并绕的双调中周的选择性大为提高,  机型为69-3A。
       多线并绕的中周,制作有难度,主要是绕组体积大,机绕尚勉强,手绕成难题。
       于是又采用了多端陶瓷陷波器和中周结合,这就又有了69-3B。69-3B型简单易制作,只在音质上逊于69-3A。

      虽然,所有数据都经过计算和实验,但不免制图书写出错,何况元件材料出入很大,仅中周而言,导磁率不同,匝数就不同,具体数值以自己的元材枓为依据,我的数据仅供参考。
      身体一直不好,所以无法做一些仪器测试照片和视频来佐证。整理这些东西,用了两天多的时间,心脏也承受困难。69型没有旁证,缺乏说服力,请各位老师和玩友们原谅,实属无能为力。唯一能说明的,可能仅仅就是这堆机板,机箱是5寸喇叭的,计划用于69-3A,其余的机壳还只是图样。

补充内容 (2019-3-17 21:08):
更正:…减小中周谐振电容好办,降低直流电流也好办,又想起那神化般的“曹氏机”传说:…
应为:减小中周谐振电容好办,降低直流电阻也好办,又想起那神话般的“曹氏机”传说:

网友:
厉害!做的机壳有特点。

网友A:
把三极管换成效应管研究下,性能更稳定,电路更简单说不定静态电流更小,底噪更小,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三极管换成效应管研究下,性能更稳定,电路更简单说不定静态电流更小,底噪更小,性能更好

场效管的特点是噪声小,承受大信号输入能力强,但增益普遍比三极管低,用在高放才是最适宜的,都实作过。今年的70型,就是场效应管。

网友:
厉害了老爷子,学习了。

网友:
老爷子技术 和探索精神值得我辈尊敬和学习

网友B:
楼主真的太令人敬佩了!这手艺,堪称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的太令人敬佩了!这手艺,堪称一流!

超版太抬举我了!我现在仅徘徊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境地,您评价给“一流”高分,岂不是将我前进的路堵上了?
不过,还是真心地感谢超版和各位老师的鼓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网友:
应发个试机收音视频看看。

网友:
漂亮,就是不知道能收到什么内容。

网友:
老师玩机真是玩得好开心。请老师一定要保护好身体,劳逸结合!

网友:
你说的那个女技术员是不是上无三厂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版太抬举我了!我现在仅徘徊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境地,您评价给“一流”高分,岂不是将我前进的路 ...

楼主高雅,制作精细,动手能力不是一般地强!每个制作都精雕细作,思考深沉,真的是太棒了,说是一流不为过。

网友:
我也喜欢制作收音机。也曾制作过几台来。但除了有现成机壳的外,大多都是半成品,没有能力为其穿上一件美丽的外套。看楼主的制作,真的个个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