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牛的参数

楼主(2019-03-17):
宝城无线电厂,标识GQF4.702.002,不知道参数

网友:
这都是图纸号。详细参数要查厂家的图纸。当然几乎不可能查得到。

网友:
加电测电压来的比较实际

网友:
自己测一下就知道了 真有这机子 也不一定拆开看

楼主:
搞了半天,发不了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了半天,发不了图

看图,一共13个接线端

网友:
这样的变压器才是真牛

网友A:
这个封装的是真漂亮,估计想检修是基本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封装的是真漂亮,估计想检修是基本不可能了。。。

全新的,没有参数

网友B:
这是环氧树脂封装的军标三防高压电牛,找出初级(低压)接调压器测试。估计直接用的可能很小,改造很麻烦,只有一付C型铁芯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环氧树脂封装的军标三防高压电牛,找出初级(低压)接调压器测试。估计直接用的可能很小,改造很麻烦, ...

初步测试的结果

楼主:
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变压器用在电子管设备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步测试的结果

11和11'引脚间阻值1.17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