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调压器改成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9-03-17):
一台自偶调压器,有上下两个线圈并联。把其中的一个线圈外面绕上次级做成220输入220输出的然后给另一个自耦变压器供电,这个方案行不行?另外调压器的漆包线2MM。把里面的做次级,外面用1.5的做初级。这么做功率比粗线输入细线输出功率要大吧。

网友:
        只要绝缘做好了,绕一个隔离变压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A:
自耦变压器改成隔离变压器,实际功率大概只有原来的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耦变压器改成隔离变压器,实际功率大概只有原来的1/3

为什么会少这么多呢?

网友:
次级也用同样线径的铜线绕同样的匝数

网友:
交代的不清楚,有实物或者有图说明比较好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少这么多呢?

自耦变压器的原理你可以查一下,电流都是在一个线圈内通过的,所以效率高

网友:
完全可以,初级绕组绕在最内层,输出容量不会变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一台大容量隔离变压器加在前面用。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220v时,是不是相当于隔离变压器?

“隔离”的意思是输入/输出由铁芯的磁场关联而没有“电”的联通,所以不管输出电压多少自藕变压器都不属于“隔离”。

网友C:
调压器的漆包线2MM。这台自偶调压器功率好大。我见过2kVA的自耦调压器,径线也没有这么粗。请楼主上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220v时,是不是相当于隔离变压器?

不是,如需要隔离输出,需要重新绕一组线圈才能隔离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少这么多呢?

因为线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压器的漆包线2MM。这台自偶调压器功率好大。我见过2kVA的自耦调压器,径线也没有这么粗。请楼主上个图看 ...

已经200块钱卖给破烂佬了。东西是好东西用不上。

网友(2021-09-02):
卖200块也算不错了

网友:
看你说的是上下两个线圈并联接220V,那只需要把并联点打开就可以了,两个线圈独立,一个线圈初级,另一个线圈次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