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技蓝牙鼠标充电问题

楼主(2019-03-17):
淘到一个罗技蓝牙鼠标,型号是M-RBA97,可是没有充电座,想做一个充电座但不知道这两个触点的“+” “-”,还有要求充电电压4.2V,而USB是5V的,能直接充吗?有知道的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需要自带转灯的,输出4.2V,插座的正负,还是拆开看看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