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坏在哪里

楼主(2019-03-17):
没事修理一台山水DVD带功放的机子,输出没有声音,检查发现到功放的电压不对,接口标的是,12伏一组,37V一组。实测12伏那组只有3.2伏,而37v组是6.4-9.5伏左右,电压跳不稳,脱开负载,12伏电压有近5伏,而37v组有15伏左右,还是跳不稳。拆下管子量好像是好的,难道是开关变压器坏了或是电压标的不对?请教各位大师,到底是那坏了。谢谢。

网友:
把大功率管和变压器夹着的小电解电容换了。包好。

网友:
电源坏了,,,

网友A:
不是电压标的不对。按开关电源的方法去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变压器匝间短路的话通常会烧开关管;
电压低应该是采样电路故障;

图上就是这样的,哪来的采样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负载,修电源。

我这已断开了负载了,就这几个部件了。

楼主:
我都知道是电源坏了,才上来求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压标的不对。按开关电源的方法去修即可

我的图标在那里,你看应修哪儿。

网友:
我不懂这个,有没有220V110V拨动开关?直接测量变压器次级输出是多少啊?

网友:
你的图没有画全,变压器初级部分的电路没有。你拍个电源实物照也可以!

网友D:
都不知道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0V 是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电压,PWM电路部分没画;

这经过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不正常吗。你说的pwm电路是在初极还是次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不知道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上面有提到开关电源。如果是变压器会有这情况发生,应该能知道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