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站在高楼地面摸火线会不会触电?

楼主(2019-03-17):
人脚底与大地如果绝缘不好,触摸火线会触电。在高楼的人,与大地距离很远,算不算已经绝缘了

网友:
再高的楼房,里面的钢筋是连一起的,也在每层的厕所,阳台做了接地装置,所以不会绝对绝缘!

网友:
记住!楼房混凝土砖体是导电的,就算是多高楼房触摸火线也会触电。

网友:
3楼正解,科普了一下常识。

网友:
在高楼的人,与大地距离很远    是一个极错误的概念,不论高楼有多高,只要座在地球上就是地,地电位。与大地绝缘良好,就是在地下百米千米,只要对周边绝缘良好仍为与大地绝缘良好。在高楼上会不会触电仍要看人体对楼房绝缘是否良好。一般地说,铺设地磁砖的楼房地板干燥时赤足站地板上不会触电,如果地板上有水或潮湿仍会触电。

网友A:
没勇气摸,我也想知道,再不楼主用表测一下,瓷砖和地板应该不会导电吧?

网友B:
能不能触电还触电的严重程度,如感觉麻电等,要看实际当时的绝缘程度而定,如果水泥地面干橾,或木地板绝缘良好,有可能感觉不到麻或轻微的麻电,如果地面潮湿,而有可能会严重触电,一旦流过人身的电流过大,造成肢体麻木,不能自主脱离电源的话,就可能造成生命危险,还是安全第一,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
生命可贵,玩电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触电还触电的严重程度,如感觉麻电等,要看实际当时的绝缘程度而定,如果水泥地面干橾,或木地板绝缘 ...

不服不行,还是版主看问题全面;
我认为,楼体天长日久都干燥透了,我认为绝缘的,或者接近于绝缘;

网友:
高楼也有防雷击接地和楼体内部钢筋连接良好的等电位端子家里的市电也是有接地线更何况水泥,砖都不是绝缘体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取决于地面的干燥程度,也就是接地电阻多大

网友:
要看与大地的电阻,而不是距离。

网友:
楼主,搞清楚火线对地电压,就明白了,
以前搞不清小鸟在高压线站在高压线上为何没有被电,

网友C:
不光电阻。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假设大楼底部和大地绝缘,那么整座大楼可以看做悬浮在地面以上的巨大导体。这时,大楼和地直接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电容器。然后,交流电就这么通过电容、通过你的身体。

楼主:
火线碰墙,漏保会不会跳?墙体够干的话,是不是达不到漏电流标准

网友:
照样会触电身亡

网友:
        楼体并非绝缘体,而且是连着大地的,应该会触电。

网友D:
不管站在什么地方,穿没穿绝缘鞋和手套等等,只要火零,火地,或零地之间存在电位差,有超过5ma的电流流经人体,人的性命就危险了。也就是欧姆定律,根据绝缘电阻算出漏电流。切记不要用生命来证明电老虎是没有牙的!

网友:
自己去摸摸不久知道啦!

网友:
发现了,闲人真多!

网友:
手握老式的【氖管测电笔】碰一下【火线】,如果发光明亮,手摸火线就危险了!如果发光暗淡,摸一下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可能有一点电击手麻木的感觉。我亲身体验过,信不信由你。

网友:
会触电,不要冒险。

网友E:
220V是低压电,人不能摆脱要20-30ma,人体电阻正常几百k,在楼上,除非你洗完澡赤脚站在地板上,否则随便怎么摸火线也没感觉的

网友F:
千万不要实验,别拿生命开玩笑。上学学电工的时候老师讲站在绝缘垫上摸电线不会触电,不知道是老师说的不清,还是一个学生理解的不对,于是该学生在实验室实践的时候做了一个实验,站在绝缘垫上一只手摸零线,另一只手摸的火线,后果可想而知,要不是实验室中还有其他同学,该学生恐怕就挂了。

网友:
不会不会触电和楼层没关系,和人体对地绝缘性能有关,在1楼胶鞋加木板触电可能小,高楼潮湿也会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光电阻。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假设大楼底部和大地绝缘,那么整座大楼可以看做悬浮在地面以上的巨大导体。 ...

这个太理论了,按电容的计算方式,这都是pf级别,相对50hz的低频交流电,这个电流连ua也到不了,可以完全忽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站在什么地方,穿没穿绝缘鞋和手套等等,只要火零,火地,或零地之间存在电位差,有超过5ma的电流流经 ...

火地之间,楼板上穿鞋没有多少危险,当然不提倡,事实上电工在这种情况都是带电作业
5ma电流是错误的,10ma以下都是安全电流,最差的情况是20-30ma不能摆脱,还不包括有经验和健壮的人。50ma才有致命危险,有次洗澡站在地上,碰到火线,在手上拉弧电出泡,触电的手臂因为大电流不能摆脱,但是另外一只手是可以活动的,打落那种触电的手臂,安全脱险。

网友G:
看来楼主已没再回帖,估计实践后是触电了!

网友:
要不要命取决与电流回路和电流大小,高楼也是钢筋混凝土,原则上相当于与大地相连。都有触电危险

网友:
在跳楼以后,落地之前之前是最保险。

网友:
除专业人员带电操作外,一般人不要去摸火线,危险。

网友H:
引用 网友E:
220V是低压电,人不能摆脱要20-30ma,人体电阻正常几百k,在楼上,除非你洗完澡赤脚站在地板上,否则随便怎 ...

“人体电阻正常几百k”哪个老师教的?人命关天不要乱道。

教材说的一般人体内电阻500欧,体表电阻1K到2K欧,触电后出汗电阻还会降低!

不要拿万用表测量的结果做人体电阻!要测量就拿摇表试试

网友:
我自己的经验,人站在干燥的瓷砖或木地板上,单独碰火线,没任何感觉。触电是火线零线构成回路了,人串在其中必死。但为什么用测电笔没事?因为电笔中有一个一兆以上的电阻。和这电阻比,人体电阻可以忽略不计。测电时220V/1000K=0.22mA,这是人体与零线接触良好的时候。如果人站在干燥的瓷砖上,一手接触火线,不可能构成回路。如果说瓷砖导电,可以用摇表测一下,看看电阻多少?模拟人的位置,一端接零线,一端接个铁板放瓷砖上,这时候可以测得零线到瓷砖的电阻。这个电阻就是火线、人、瓷砖、零线这个回路的电阻,其中忽略人体电阻。这个电阻会大于一兆欧,因此站干燥的瓷砖上,单手碰火线没问题,问题是不能同时碰零线。碰到就会发生电击,滋味不好受了。我这不是鼓励楼主实验,是告诉楼主原理。懂?

网友:
建筑电气要求每层都要做等电位,这个等电位是和大地等电位,否则使用家用电器就有触电危险,你家热水器没有保护地线吗?

网友I(2019-04-25):
引用 网友F:
千万不要实验,别拿生命开玩笑。上学学电工的时候老师讲站在绝缘垫上摸电线不会触电,不知道是老师说的不清 ...

这个有点搞笑了 ,想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了?

网友:
如果是220V的,脚底干燥绝缘好的话没问题。但如果是高压的话,谁摸谁完蛋,因为高压下会击穿脚下物体导电至楼内钢筋,还有潮湿的墙体。

网友:
只要地上不潮湿就没问题,我经常带电接线

网友:
每个人的导电率也不一样。N年前在工地上干的时候,有人麻的跳起来,有人直接用裸线扭起来接火线都不麻,只不过他手皮全是厚厚的老茧,又很干燥,只有一点点感觉.......不过那时候220伏电用绿皮线拉很长距离,有气无力,不像现在很强劲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人体电阻正常几百k”哪个老师教的?人命关天不要乱道。

教材说的一般人体内电阻500欧,体表电阻1K到 ...

说的对。应该用摇表测人体电阻,我上中学时,同学试过,感觉很酸爽

网友:
无论你站在什么地方,只要形成回路你就会触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没勇气摸,我也想知道,再不楼主用表测一下,瓷砖和地板应该不会导电吧?

我就摸过220V的火线,那感觉太酸爽了!手臂抖了半天!

网友K:
俺师傅教过,没有试电筆,就用手摸。错了,错了,是用手背去当试电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试试就知道了。

还会有这么 小儿科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楼主已没再回帖,估计实践后是触电了!

回答有意思!楼主不好意思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有点搞笑了 ,想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了?

这个回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就摸过220V的火线,那感觉太酸爽了!手臂抖了半天!

幸运者的感受!

网友:
不光电阻,还有电容存在,照样电人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电工专业的安全操作规程中找不到允许徒手触碰相线的条文,无论处在什么环境或条件下。

网友:
上学时老师讲的安全电压是36伏以下,还讲过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网友:
  楼有点儿盖歪了,那就接着歪吧。当电工的培训时都被要求不能带电作业,实际工作中差不多都有过带电干活的经历,有时是停电作业影响工作或生产,有时是开关离的远,懒得停电、送电来回跑。只要有个塑料凳子或一块干燥的木板垫在脚下,都可以带电干活。但最好旁边有人监护,免得发生意外。

网友:
试了记得告诉大家

网友:
学习了,过来看看加点积分,我都没法发贴,积分太少了!

网友:
如果地面干燥又穿胶底鞋不会触电,不过要进行维修或安装操作还是要把电断掉。

网友:
站在瓷砖上,在木地板上,地上无水,空气干燥,电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俺师傅教过,没有试电筆,就用手摸。错了,错了,是用手背去当试电筆。

绝缘不好的话这个方法瞬间就能见阎王!

网友(2019-11-28):
高楼每一层都有等电位端子,专门预留的有入户地线,还有防雷地线。不是站在多高的楼上会不会触电,主要取决于站的物体的绝缘程度,

网友:
以前无意中摸一回,在非常干燥的泥地 没有感觉

网友:
肯定电人,木地板没事

网友:
不懂的朋友最好不要试着用手去摸220V的火线!珍惜生命不是游戏!在特殊场合比如救急,救人可以用非常干燥的木板、塑料、甚至干燥的织物为人体与地面的绝缘物进行操作剥离、救急。绝缘程度平时一般简易的认定可以用一只氖泡的试电笔去测量带电体,以不发光或者发微光(注意环境光线)就可以带电操作。

网友:
亲身经历:上中学时玩过,光脚站在桌子上的玻璃台板上,一只手捏住火线,一点问题没有,让别人用测电笔测全身各处都带电。之后常展示给小伙伴们看,把家长吓得不轻

网友:
这题我解不了,没有勇气尝试

网友:
别试,死得很快。楼上就电不死了??整栋楼都是接地“等电位”的,这个是常识。不信就拿验电笔看看亮不亮?一定亮。

网友:
成年男子的平均感知电流是1,1毫安。

网友:
看电压多高?24V以下没事的。

网友:
会被电,脚下隔离的话,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网友:
反正没搞懂原理就别摸,一定不会触电。

网友:
非要用手摸带有市电的电线时,站到一块干燥的木板上,可比站到高楼上安全得多。

网友:
曾经脑子短路两手分别摸零线和火线,想试下有没有电,结果发现是有电的....没把我电死,但差点吓死我
也许是因为当时手太脏,又非常干燥。所以才没有触电吧。那以后用电就非常小心...

网友:
简单的测试是用摇表测试下楼上地面电阻和0线之间的电阻,如果达到0.5M,对市电而言认为是绝缘的。

网友:
啊!你当水泥沙石不是地球上刨出来的!水泥沙石还连着地球呢。。。空气湿度大了一样电到你毛发直!

网友(2020-01-24):
看到这标题我开心的笑了

网友:
同样会触电。这与地绝缘并不与离地多高有关系。

网友:
不管有电没电 单手操作可提高安全程度。必须要养成单手操作的习惯
如果两手直接触碰火线零线 保护器也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