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色像素两边有发白现象?

楼主(2019-03-18):
新换的显示器,下图是在纯灰色的背景上画一条纯黑色的线(没用边缘柔化),线的左右两边有发白现象,我在1080P的电视上也试了一下,也有发白现象,连接线是HDMI,已经更换了HDMI线没有作用,操作系统试过WIN10、LINUX、WINPE都有这个现象,现在怀疑是显卡的问题,但显卡连接旧的DVI口显示器没有问题,请大家指导?

楼主:
发白部分是1个像素宽,上图是手机拍的,被放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白部分是1个像素宽,上图是手机拍的,被放大了。

建议把液晶显示器分辨率调整到推荐分辨率,也就是可以支持的最高分辨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液晶显示器分辨率调整到推荐分辨率,也就是可以支持的最高分辨率试试。

已经是最佳分辨率,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最佳分辨率,没有效果

把对比度调小,看看管用不?

你拍个带文字和图像的地方看看

网友:
不同连接方式时设置的分辨率相同吗?有的显示器可以调节锐度,调节试试看

网友:
记得以前老显像管电视好像才有类似效果

楼主:
图片中的字体是宋体9号字,字体笔画的边缘有白点,我用系统截图放大查看是没有白点的,操作系统没有对宋体9号字进行边缘平滑。

网友:
显示器选择标准文本模式看看. 这多半是选择了图片模式的结果.

楼主:
按照 ceceky 的方法,在显示器中找到了 "Clear Vision" 选项, 这个选项默认是关闭的,有 弱-中-强 三档,把它调整为“弱”,字体就清晰了,但看图片不如 Clear vision关闭时平滑,尤其是人物的脸部,可能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现在不解的是clear vision在默认设置下为什么会多出左右两个像素?谢谢ceceky,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正常的吗, 都有这情况

网友(2019-05-07):
信号线问题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