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用哪种电容好一些

楼主(2019-03-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容量选独石电容好点吧

网友:
电解电容就行

网友:
      在的大多数情况下,AD变换之前加低通滤波是为了滤除不需要的频率成分,以免造成频谱混叠,低通滤波器不影响AD变换的精度。所以,用品质好的电解电容完全可以。
      至于量化精度,它跟AD变换的位数有关。倒是被量化信号的输入电平应该引起足够重视,设计时需要在量化精度和可能造成的的过载之间取得一个折中。最后给你一个公式:若采用均匀量化,对于正弦信号进行采样,其最大信噪比为SNR=6.02N+1.77,单位是分贝,N是量化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好奇为啥很多仪表里都用棕红色的外形近似长方体的电容。

那个可能是其温度稳定性比电解电容好的缘故吧。

网友(2019-04-21):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好奇为啥很多仪表里都用棕红色的外形近似长方体的电容。

长方体?大个头?说的是安规电容或者 MKT MKP 之类的电容吧?那种容量小,耐压较高,作滤波的话也是并在电解电容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