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吊收音机,太叼了

楼主(2019-03-18):
(无正文)

楼主:
这货太牛了,姑且认为塔吊架是谐振天线,那扬声器是啥?铜线与地面接触瞬间引起的空气振动吗?听着低音很好,感觉不像,哪位前辈帮忙释疑。

网友:
这个将近十年前就看过这新闻了。
原理很好解释:
塔吊就相当于一个大天线, 电线到地的触点就相当于检波二极管了,因为都是点接触,直接就对地导通并检波了,但由于触点处接触不良,导致音频从触点处出发来。
这是信号强的结果。

网友:
        周围有强力的广播电台,感应的电压很高,电线与地面接触打火与空气震动产生了广播声音。

网友:
电线都烧红了,电流也太大了吧!人碰到会不会触电

网友:
塔吊还真是不错的天线,居然可以感应到这么大强度的信号,与地面产生火花放电时产生相似离子扬声器的空气扰动,AM波本来就是音频调幅波,放电强度受音频调制,自然解调出音频了。这个功率放个荧光灯估计都要亮起来,用整流管检波用输出变压器可以听好响的了
一边我们为了提高效率绞尽脑汁想要好的矿石机,却有人偶然的就以得到,这个场强火花附近辐射大到要影响健康了

网友:
發射塔附近會有這現象,信號強,調幅波上下邊頻不一致所致形成劍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