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移动DVD没了声音,其它正常,有图,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9-03-18):
插了耳机也没声,音量已开最大了!关机时,耳机有"咯嗒"一声.有JRC4558D和TDA2822,两个集成块.上图.

网友:
ET2259 是电子音量调节IC

网友:
开关机有噪音一般功放集成块没问题

网友A:
1. 建议还是搞到 “电路图”,实在搞不到,也要把IC型号的对应手册找到。

2. 有内置喇叭吗? 如果耳机和喇叭都不响,先查功放;如果没有喇叭,先查耳机插座,再查功放。

3. 再查解码输出(要够清楚解码输出是啥样的信号,估计解码也没大问题)

4. 解码输出-功放间出现问题是大概率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建议还是搞到 “电路图”,实在搞不到,也要把IC型号的对应手册找到。

2. 有内置喇叭吗? 如果耳机和 ...

图纸是难找了!喇叭和耳机都不响,关机时,耳机有咯嗒一声,音量已调至最大,最满20!我怀疑功放IC.谢谢你指点!

楼主:
这个,贴片玩艺儿,我以前还从没修过呢!手中也没配件,总不能都买来换吧!

网友:
前级与功放间耦合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1389资料找到音频输出脚,用耳机能听到声音,如果没有可能IC坏了

这句话看不懂?

楼主:
我也是不理解,是个网站吧?反正要感谢人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不理解,是个网站吧?反正要感谢人家!

MT1389DE。
http://www.520101.com/html/vcd-dvd/10582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静音线路坏了?先判断功放块有没有坏,从输入端输入干扰信号试试~

谢谢您的资料,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1389DE。
http://www.520101.com/html/vcd-dvd/105826411.html

谢谢您的提示!对它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