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箱分频器的计算

楼主(2019-03-19):
用网上的分频器计算器计算时,高低通阻抗是用扬声器的标称阻抗,还是用万用表量扬声器的电阻值,为什么计算的结果与成品分频器的数值差别较大?特别是与成品音箱里的分频器差别大,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分频器计算根据喇叭标称阻抗与分频频率。分频频率不同计算值有很大区别。简单的CL分频与串并联CL分频计算公式也有区别。

楼主:
谢谢白版主的回复,我再去学习学习吧。

楼主:
谢谢4楼的详细材料,学习中

楼主:
再次感谢4楼yyf901,代入1/2频程数=1.41(一阶)和1/3频程数=1.26(二阶)后,数值和成品箱的分频器就差不多了,我自己百度的资料中就没有这个系数,算出来总是感觉不对,这回对了,谢谢1

网友:
品质不高成品分频是针对负载的阻抗范围内设定计算如4欧至8欧耒选件、而成品音箱内的分频器是针对所选用的喇叭特性和音箱的阻尼系数而设定计算、而一般的音箱设计书籍推荐的分频器计算是以标准公式考虑喇叭特性的离散经验常数设定计算,因此计算分频器其实数值只能作参考选定值最终还是要通过调整听音效确定合适数值。

楼主:
谢谢8楼提醒,我先学习着计算,再去实践调整。

楼主:
我在一点一点的学习着,谢谢指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