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直热胆机系列之一(胆耳放)

楼主(2019-03-19):
      最近试做了三款全直热胆机,分别为3A5+4P1S的胆耳放、3A5+4P1S+300B的单端机和3A5+4P1S平衡输入推挽机,效果都不错,所以分别发帖以博坛友们一笑。
      耳放的好处是不干扰他人,能一人静静地听,所以比较喜欢。以前做过石耳放和PLC86胆耳放,但与300B比较还是有明显差距,因此,想用直热管做一台能否与300B相近。
电路图
接线图 环氧板+铆钉
电源图
管子

装配图
稳压组件
内部1
内部2
内部3
背面
正面
整机功率
试听
静态输出噪声

整机声道分离度
因第一级是共阴,第二级二只4P1S是共灯丝,也属于共阴。左右声道共阴是否对声道分离度有影响,为此,也做了简单测试。方式是一个声道输入信号,音量开最大,另一声道输入端悬空,分别测二个声道的输出端,其中有信号的5.46V,无信号的声道为83mV,串音极小还可以。
有信号声道的输出波
无信号声道的输出波

整机输出功率在1.1W多点,因是耳放没有调高功率,其中第一级阳极电压在45-85V,电流在1-2mA,电阻在62-120K都能正常工作。

主观听音,音质与音色相比PLC86管有较大的提升,音域宽、韵味足,是直热管的特色,比较喜爱这种音色。与300B对比,好于6SN7+300B的组合,接近于3A5+4P1S+300B组合。
  缺点:一是前后管灯丝必需隔离,供电有点复杂;二是麦克风效应明显,对3A5吹口气都有感觉。不过用在此机上还是不错,既没有工变的机械振动又没有喇叭的空气振动,胆机十分安静,听不到任何噪声。

网友A:
曾经脑洞过用2P2/2P3推动6P1/6P14之类的管子,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妈蛋,玩不起只有流口水的份!

网友:
楼主技术高器材专业,真羡慕

网友C:
谢谢你的分享!想做,电源有难度,不知有此电源卖吗?另外,听说4P1S很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脑洞过用2P2/2P3推动6P1/6P14之类的管子,不知道是否可行

应该可以,但要看增益够不够,象3A5+4P1S增益偏低,功率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妈蛋,玩不起只有流口水的份!

这都是平价物件 ,没多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分享!想做,电源有难度,不知有此电源卖吗?另外,听说4P1S很短命?

也听说是这样,所以把电流调低了一点,但愿寿命能长一点。不会做开关电源的可用工变阿,但要主意感应噪声。

网友D:
4P1S最大阴极电流是50mA,只要不超过70%是和平常管一样的,手册上给的60mA,当然短命。

网友E:
3A5价格不低。有没有替代的呢?

网友F:
如果仿制,开关电源可以用ATX电脑电源改一下。

网友C:
谢谢楼主,谢谢于老师和各位同学,先把白老师电路的耳放做好,再备战4PS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仿制,开关电源可以用ATX电脑电源改一下。

谢谢于版鼓励。是可以用ATX电源重绕变压器改,就是效率低一点、开关噪声大一点,体积也大一点,最好还是用软开关的谐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3A5价格不低。有没有替代的呢?

国产的1A2、2P2类管子应该也能用,手中没有此类管,不然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谢谢于老师和各位同学,先把白老师电路的耳放做好,再备战4PS耳放。

等你好消息,装后不会失望。

网友G:
如果做全直热的,前级有个好选择就是2J27S,和4P1S很配,3A5是个乙类推挽双三功率管,以前很便宜,后来被胆艺轩那伙人炒作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做全直热的,前级有个好选择就是2J27S,和4P1S很配,3A5是个乙类推挽双三功率管,以前很便宜,后来 ...

是的,但小耳放中装不下二个2J27S。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国产的1A2、2P2类管子应该也能用,手中没有此类管,不然也试一下。

2P2输出阻抗太高,对绕制输出变压器不利。功率储备也小,不值得一试。它是为电池收音机设计的管,特点就是省电,如果用做放大器还是用电池做电源比较合适。灯丝有专用甲电(R40)也可以用Ni-H充电电池。B+(60V,2P2一只屏流3.5mA)用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如果做全直热的,前级有个好选择就是2J27S,和4P1S很配,3A5是个乙类推挽双三功率管,以前很便宜,后来 ...

龙神老师,可否提供2J27S推4P1S耳放的原理图?先谢了!

网友H:
感觉耳机口放前面好看,另外窗口加快玻璃吧。。。

网友I:
使用开关电源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流声,这两种管子组合主要是麦克风效应较大减震需做好

网友:
非常喜欢开关电源,但自己不会做,改了两个电脑电源也以失败告终。如楼主能开发这个电源的成品或套件,我想很多坛友会支持您的。我第一个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4P1S最大阴极电流是50mA,只要不超过70%是和平常管一样的,手册上给的60mA,当然短命。

原来如此,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2P2输出阻抗太高,对绕制输出变压器不利。功率储备也小,不值得一试。它是为电池收音机设计的管,特点就 ...

谢谢于版的详细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耳机口放前面好看,另外窗口加快玻璃吧。。。

谢谢,原配机箱有透明板,没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开关电源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流声,这两种管子组合主要是麦克风效应较大减震需做好

谢谢指导,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龙神老师,可否提供2J27S推4P1S耳放的原理图?先谢了!

不是老师,我也没用过2J27S做前级啦,只是提一个想法而已,全直热的噪声需要严格控制,灯丝也比较麻烦,所以我最近打算做4P1S选择的前级管是旁热的4J1S

网友(2020-04-08):
来学习一下楼主的直热管制作经验。楼主在线的话请查看私信

网友:
麻烦楼主把铆钉搭棚拍一个细节我看,准备采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