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几天修好一个5V40A的电源

楼主(2019-03-19):
这电源到手的时候看外观没有烧坏的零件,只是板子上有稍微变色的地方。
上电不启动输出电压为零,两大功率管有微温。测300V正常中心点电压150V
集成电路供电没有,集成电路换过没有变化。后在网上查资料看电路感觉还是两大
功率管没有起震,逐渐检查周边的阻容及二极管,都没有问题。
两个4.7微法也检查了,觉得没事又焊上了,忙了好久没有进展就放下来想想吧。
过来几天感觉还是在这部分,感觉还是这俩个4.7微法的电容,又认真的测量一次
感觉表的读数不稳,就换俩个新的通电试机 OK

网友A:
494的电源,一般不容易坏,比3842强多了。

网友B:
TL494电路,应用最多了的。

网友C:
led屏驱动专用电源。

网友:
驱动的加速电容,感觉不应该啊,就算坏了也不应该有这么大影响

网友D:
        满负荷就是200W,看散热器都很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用在什么地方啊?

ed屏驱动专用电源

网友:
这种电源没什么用.日常用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94电路,应用最多了的。

这个集成电路还是挺优秀的

网友F:
我手里还有几个也是不起阵的还没弄好,,,,,水平有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里还有几个也是不起阵的还没弄好,,,,,水平有限啊

找一下和你的电源一样的或差不多的电路图,慢慢研究  坛里高手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一下和你的电源一样的或差不多的电路图,慢慢研究  坛里高手不少

一般都是桥  功率管 494   偏置电阻 保险管 坏 也修好很多个  ,,

网友G:
这种电源改一下充大单体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源改一下充大单体最好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494的电源,一般不容易坏,比3842强多了。

TL494与UC3842系列相比,IC的等级差异不大,可靠性主要取决于电路设计中的参数选择。早期IBM的小功率服务器电源,就有不少是3842做的驱动IC。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手里还有几个也是不起阵的还没弄好,,,,,水平有限啊

只要桥、功率管这些没坏,你就把494旁边的电容全部换掉,一般能搞定,494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I:
我今天也修好一个电压输出只有2v左右的5v40a电源。原因是可调电阻断路,换上一个2k的多圈可调电阻,完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今天也修好一个电压输出只有2v左右的5v40a电源。原因是可调电阻断路,换上一个2k的多圈可调电阻,完美修 ...

不错

网友:
学习学习,字数补丁……%

网友(2019-04-18):
这种电源没什么用,修好了也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图不错我也是学的这个图

网友(2019-09-16):
这两个小电容,是如何影响电源运行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要桥、功率管这些没坏,你就把494旁边的电容全部换掉,一般能搞定,494一般不容易坏,

把494旁边的电容全部换掉,一般能搞定,你用这方法修好几个电容了呢

网友:
改装个小可调均衡大单体锂电池用!效果杠杠的!

网友:
半桥拓补的电源找对思路好修,运行也比较稳定,ATX一直都是这中方案。近几年有了主动PFC。偶合驱动电容换的时候配对使用,选择电器参数优越的元件。

网友J(2020-01-30):
这种电源我修过好几十个,大部分比较好修,现在还有两个奇葩故障没修好:空载输出电压5v正常,加负载电压变成零点几伏,很小的负载也不行,换过前级滤波电容,开关功率管,494芯片及周边所有小电容,输出整流管,输出滤波电容,故障依旧,电压反馈回路仔细检查过没有问题,断开电流反馈测试,故障依旧,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xinglong1115  会是变压器内断或者虚焊,主回路用直流电源通一下2~3A试试

网友:
这种电源还是可以研究的,体积大,检修方便。我就修好过两个这样的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功率较大,重绕变压器应该可以改成胆机高压电源,双管的电源输出比单管干扰小,很适合音响使用

网友:
你这修的,叫我们说你什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满负荷就是200W,看散热器都很单薄。

正规企业产,工业级,非常成熟的产品。许多大LED电子显示屏都在长时间用,坏的并不多。
开关电源效率高,发热少。机壳是铝合金的与散热片连在一起。使用也并非满功率。

网友:
学习了,几年前朋友送了一个新电元5V20A的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就是感觉空载发热大,有空再拿出来整整。

网友(2020-03-16):
今天废品站淘回来一个这样的电源,看看能否按照武汉80小陈的办法 修好它。消耗陈

网友(2021-01-07):
前几天找出个5V40A的电源改了可调,电压1.6V-13V可调节,上了13V电压降到11V,10A测试无压力

网友:
一般用来充大单体,这个东西,还真没有什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屏驱动专用电源。

好像是大型LED广告屏用恒流源。

网友:
是个经验,494成本比3842大多了

网友:
40A,现在应该改同步整流,不然效率低,有没有合适好改的电路?

网友:
成连电源,'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电源我修过好几十个,大部分比较好修,现在还有两个奇葩故障没修好:空载输出电压5v正常,加负载电压变 ...

这情况我感觉要上示波器测试一下,应该可以快速找出故障点

网友K(2021-02-08):
引用 网友J:
这种电源我修过好几十个,大部分比较好修,现在还有两个奇葩故障没修好:空载输出电压5v正常,加负载电压变 ...

推动变压器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推动变压器虚焊。

谢谢,有空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