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听过的收音机

楼主(2019-03-19):
昨天回父母曾住过的老房子看了看,找到一个自己曾经听过的收音机。

网友:
老物件,保存得不错!

网友:
        羚羊7管,全锗管,OTL,还有稳压电源,四寸喇叭声音应该不错。

网友:
        为什么说好听呢,还要加上木壳子,前脸是塑料,木壳这么多年了就算保存得很好了,贴面有点开胶,里面还是很新的。

网友:
继续保存,资作长期怀念!!!!!!!!!

网友:
交直流的?

网友:
交流是自己后加的。这个型号收音机很亲切,满满回忆

网友:
看成色还不错,估计还能正常收听

网友:
7管OTL机器。交流,直流两用。不错的机器。

楼主:
我上初、高中时期的收音机,自己饶的变压器,用旧电路板搭焊了个串联稳压电路,加了个电平指示二极管电路小板,耳机插孔,交直流转换开关。

网友:
挺漂亮的机子

网友:
青年时期80年代,属于贵重物件

网友:
这个即可以作为收音机收听广播又可以收藏。真是两得。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收音机,成色还可以。

网友(2019-06-14):
还好没有被收废品的收走!

网友:
简单的7管无输入输出变压器收音机,音质和选择性一般。

网友(2019-10-19):
挺漂亮的机子,留下一个念想吧。

网友:
我家有一个,早就扔了,当年花了30多元买的吧,看电子报给加个红色的调谐指示发光二极管,也是我自己加的用交流接触器绕的变压器整流后并到电池上供电,电池用了大概有半年(有时候在院子里干活,摔花生等,收音机就拿到外边听)。

网友:
北方干燥,多年后,机壳也没有发霉。
螺丝,是老式的一字螺丝,好像没拧过,说明没坏过。
吸在喇叭上那个电容,里面应该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