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集成功放块有5、8、16引脚不等?而运放多数为8脚?

楼主(2019-03-19):
功放块的引脚数量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是厂家根据功能来定义的吧,运放一般通用的很多,退换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厂家根据功能来定义的吧,运放一般通用的很多,退换方便

明明8个引脚就能做成双声道,为什么非要16个甚至更多?不解

网友:
引脚多集成度不高或者功能多,

网友:
引脚多,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应用电路不同,有些需要以不同的外围元件,实现不同的性能指标,
一个,是由于技术有线,有些元件无法集成在芯片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