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咏梅中短波袖珍机

楼主(2019-03-19):
外公很喜欢听收音机。我的印象中有个画面,精瘦的外公坐在书桌前手指夹烟,惬意的听着收音机里播报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外公走了有20多年,收音机也尘封了20多年。前两年老房子拆迁,老伙计被从抽屉里翻出来,我就留下当个想念。
昨天把它翻出来,看着灰头土脸的不舒服,于是拾掇一下。外壳用肥皂牙刷洗了个澡,机芯简单点用毛刷吹气球清洁了一下。通电试机没动静。检查喇叭发现断路了,换了一只中夏S66套件的小喇叭。另外调谐机构打滑,拉线老化发硬,也换了一根新线。天线锈迹斑斑,用硬物刮掉锈迹后打上蜡烛,再用力包着布猛搓,终于像点样子了。
该机型号不清楚,中短两波段,难得的是短波还有频率微调旋钮,而且前脸、后壳都可打开方便检修。中短波的灵敏度和音量正常,用信号发生器检查中频也挺准。

网友:
值得念想 型号应该是咏梅 2YX

网友:
老物件质量真好

网友:
留下多少回忆,值得值得!

网友A:
        无锡的小纸盆喇叭,音质应该很好,可惜断线了,仔细看看能否接上。

网友:
做工还是挺好,元件密密的,之后这么大的机都是AM、FM了!

网友:
建议换个同时代的喇叭,现在的喇叭是塑料振膜的。不是纸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锡的小纸盆喇叭,音质应该很好,可惜断线了,仔细看看能否接上。

慢慢琢磨看能不能修,太考验手艺了

网友:
袖珍机带短波的真的不多见!两级中放,还有云母电容。不错的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琢磨看能不能修,太考验手艺了

现在的这种喇叭音质不行,大量用于门铃、玩具等,老的此种小机发音清晰洪亮、灵敏度也高,可以试试从别的旧机上拆一个

网友:
这种收音机是不错的,无论白天或者夜晚收音没有什么干扰。

网友:
喇叭最好还是用原来的,老南京喇叭的音色要比你换的好多了,可以查一下音圈线和和引线。用小刀刮去焊接的地方(在纸盆上粘结的地方),用欧姆档量音圈是否连通,如果连通就是连接线断了,换根连接线就可以了,这种现象在老机器上碰到过,换后对喇叭的发音影响不大。

网友:
我有一部咏梅收录机哦

网友(2019-04-20):
这机器如果不换好喇叭,等于半残。现用的这个小喇叭是效率最差的。建议楼主换掉它。

网友:
老南京的小8欧内磁,80口径的恒磁都非常好。

网友:
清理的真干净,我这些有闲暇也干净干净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款的

网友:
看老旧物品就是我们这些70后的一种怀念

网友(2019-12-30):
成色不错,老机质量就是好

网友:
咏梅这种鸡鸡是不错的,上世纪70年代末生产的,质量不错。

网友:
喜欢咏梅s203,和你图中的一样中波短波两波段,带短波频率微调,全硅管,不同之处是只用一节一号电池,我猜它的短波段灵敏度可能不如3伏电的,但是在那个缺少物资的年代,1989年一节一号电池要1.5元,一节五号1989年电池8角钱,一节一号电池每天断续收听4小机,能听3个月,两节五号电池每天断续收听4小机只能听一个月。

网友(2020-11-09):
得到一部咏梅2yx4,和咏梅s203对比,灵敏度要高一些,关键是声音正常,同样的喇叭,咏梅s203的声音声硬难听。

楼主:
电路程式差不多,可能差别就在喇叭上

网友B:
电路不同,203是一级中放,硅管中放,1节一号电池,2yx4是两级中放,锗管功放,2节5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同,203是一级中放,硅管中放,1节一号电池,2yx4是两级中放,锗管功放,2节5号电池

原来如此,看来确实是电路的影响

网友:
有个咏梅机。

网友:
年龄大的听不得袖珍机的尖刺声音了,现在喜欢大机子。

网友:
兰陵x204挺特殊,两级中放,全硅管共9颗,本来都是3dg201的三极管,但是特殊的是加了一级高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超外差中短波收音机很少有高放级,一般都是直接变频的,只有高档机才可能会有高放,而这机器的高放是9018。也采用1.5v供电,收音机后期全硅管是代很少有用短波磁棒的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周一样的天线线圈和拉杆天线,而此机的败笔就是短波覆盖太小,如果能覆盖4到12或者6到18就好了,假如我入手后想改成6到18兆的覆盖,是否把补偿电容减小,就能行呢?

网友:
好有感觉的机子,那年代真想拥有